[综合信息] PFC干扰到MCU复位

楼主(2022-07-28):
最近做的一个800W案子,前级PFC用的是TO-220的双管并联(非交错),频率90K,驱动芯片输出A B两路PWM分别驱动两个MOS,后级125K LLC用6599+MCU控制,发现有这样一个异常现象,如果将前级PFC并联的两个管子任意去除其中一个(暂时一个管子也能勉强扛得住,只是温度高出很多),然后满载开机,开机很快有时候不到一分钟很容易导致后级MCU发生复位、或者彻底死机现象。但是如果恢复到原状用两个管子,那就一切正常,怎么鼓捣后级的MCU都不会复现以上异常,请问这怎么回事呢?谢谢。

网友A:
一个管波形波动大,产生很多杂波,也就是辐射大了。另外可能电源波形大。可以用个锂电池单独接MCU电源测试,看看哪里出问题。

好的,我按照你的方向测量一下,谢谢。

网友B:
增加一些抗干扰措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