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利用STM32F103完成对SD卡的数据读取详细操作

楼主(2022-07-28):
要求:掌握SD卡协议原理,用STM32F103完成对SD卡的数据读取(fat文件模式)。
一、SD卡协议原理
1、SD卡简述
很多单片机系统都需要大容量存储设备,以存储数据。目前常用的有 U 盘,FLASH 芯片,SD 卡等。他们各有优点,综合比较,最适合单片机系统的莫过于 SD 卡了,它不仅容量可以做到很大(32GB 以上),支持 SPI/SDIO 驱动,而且有多种体积的尺寸可供选择(标准的 SD 卡尺寸,以及 TF 卡尺寸等),能满足不同应用的要求。 只需要少数几个 IO 口即可外扩一个高达 32GB 以上的外部存储器,容量从几十 M 到几十G 选择尺度很大,更换也很方便,编程也简单,是单片机大容量外部存储器的首选。

楼主:
2、SD卡物理结构

一般SD卡包括有存储单元、存储单元接口、电源检测、卡及接口控制器和接口驱动器 5个部分。

楼主:
存储单元是存储数据部件,存储单元通过存储单元接口与卡控制单元进行数据传输;
电源检测单元保证SD卡工作在合适的电压下,如出现掉电或上状态时,它会使控制单元和存储单元接口复位;
卡及接口控制单元控制SD卡的运行状态,它包括有8个寄存器; 接口驱动器控制SD卡引脚的输入输出。

楼主:
3、SD卡寄存器SD卡总共有8个寄存器,用于设定或表示SD卡信息。
这些寄存器只能通过对应的命令访问,SDIO定义64个命令,每个命令都有特殊意义,可以实现某一特定功能,SD卡接收到命令后,根据命令要求对SD卡内部寄存器进行修改,程序控制中只需要发送组合命令就可以实现SD卡的控制以及读写操作。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FDFOEVER」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FDFOEVER/article/details/122105604

楼主:
4、SD卡操作模式
SD卡一般都支持 SDIO 和 SPI 这两种接口。 其中SD卡模式的信号线有:CLK、CMD、DAT0-DAT3,6根线。 SPI模式的信号线有:CS、CLK、MISO(DATAOUT)、MOSI(DATAIN),4根线。 SD卡的命令格式:命令CMD0就是0,CMD16就是16,以此类推。 SD卡的命令总共有12类,下表为几个比较重要的命令: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FDFOEVER」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FDFOEVER/article/details/122105604

楼主:
5、SD卡初始化(SPI模式)
SPI操作模式下:在SD卡收到复位命令时,CS为有效电平(低电平),则SPI模式被启用,在发送CMD之前要先发送74个时钟,64个为内部供电上升时间,10个用于SD卡同步;之后才能开始CMD操作,在初始化时CLK时钟不能超过400KHz。
1、初始化与SD卡连接的硬件条件(MCU的SPI配置,IO口配置);
2、上电延时(>74个CLK);
3、复位卡(CMD0),进入IDLE状态;
4、发送CMD8,检查是否支持2.0协议;
5、根据不同协议检查SD卡(命令包括:CMD55、CMD41、CMD58和CMD1等);
6、取消片选,发多8个CLK,结束初始化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对SD卡的初始化,注意末尾发送的8个CLK是提供SD卡额外的时钟,完成某些操作。通过SD卡初始化,我们可以知道SD卡的类型(V1、V2、V2HC或者MMC),在完成了初始化之后,就可以开始读写数据了。

楼主:
6、SD卡读取与写入(SPI模式)

1、发送CMD17;
2、接收卡响应R1;
3、接收数据起始令牌0XFE;
4、接收数据;
5、接收2个字节的CRC,如果不使用CRC,这两个字节在读取后可以丢掉。
6、禁止片选之后,发多8个CLK;

楼主:
以上就是一个典型的读取SD卡数据过程,SD卡的写于读数据差不多,写数据通过CMD24来实现,具体过程如下:

楼主:
1、发送CMD24;
2、接收卡响应R1;
3、发送写数据起始令牌0XFE;
4、发送数据;
5、发送2字节的伪CRC;
6、禁止片选之后,发多8个CLK;

楼主:
以上就是一个典型的写SD卡过程

楼主:
二、实验操作

1、硬件准备

SD卡模块及SD卡

楼主:
1、硬件准备

SD卡模块及SD卡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2、连线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3、HAL库配置

因为STM32要连接SD卡模块,所以我们要进行相应配置。

楼主:
?x-oss-process=image/watermark,type_d3F5LXplbmhlaQ,shadow_50,text_Q1NETiBARkRGT0VWRVI=,size_20,color_FFFFFF,t_70,g_se,x_16

楼主:
4、代码分析

完整工程代码如下(hal库版本)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rMbq0lioa7OfQFXt9oO9Q
提取码:1234

楼主:
针对main主函数进行分析
?x-oss-process=image/watermark,type_d3F5LXplbmhlaQ,shadow_50,text_Q1NETiBARkRGT0VWRVI=,size_20,color_FFFFFF,t_70,g_se,x_16

网友A(2022-10-04):
可以开始在项目中动手用

网友B:
实际上根本不需要其他块

网友C:
STM32为什么SD卡读回来的数据是FF

网友D:
stm32 判断是否插入sd卡

网友E:
stm32如何使用相对地址来选择sd

网友F:
如何增加stm32写sd卡的速度

网友G:
读取SD卡时SPI和SDIO有什么区别?

网友C:
stm32F407 SDIO读SD卡 越大越慢

网友H:
STM32F103ZET6最大支持多大的SD卡

网友G:
STM32如何向SD卡中一个EXCEL

网友I:
怎么通过串口写入sd卡

网友J:
STM32支持最大SD卡多大 ?

网友K:
怎样读取U盘和SD卡的数据?

网友L:
stm32怎么读到sd卡.csv文件

网友M:
含有fat文件系统的sd卡能不能使用stm32读写数据

网友N:
怎么读取sd卡中的文件内容

网友O:
SDIO的SD卡的初始化流程是怎样的

网友P:
对于STM32操作SD卡来说,最重要的就算初始化、写操作、读操作、擦除这几个操作了。

网友Q:
stm32F407 SDIO读SD卡,速度很快。

网友E:
操作SD卡的速度瓶颈在哪里呢?

网友R:
SPI接口使用SPI通讯与SD卡通讯和交换数据吧

网友S:
stm32f4怎么通过串口写入sd卡

网友T:
怎样将sd卡的.txt文件显示在lcd上

网友U:
STM32用cube配置FATFS模式下SPI读写SD卡

网友V:
用大容量stm32读取SD卡时SPI和SDIO有什么区别?

网友W:
STM32F103支持什么型号的sd卡

网友X:
STM32利用SPI读写SD卡的,这个代码有吗

网友R:
SD卡的读写驱动程序是运用FATFS的基础,学了FATFS就可以在SD卡上创建文件夹及文件。

网友Y:
STM32 在SPI模式下读写SD卡,对于cmd12的响应R1b是怎样的?

网友L:
STM32F103系列控制器有一个 SDIO主机接口,它可以与 MMC卡、SD卡、SD I/O卡 以及 CE-ATA 设备进行数据传输。

网友Z(2022-11-04):
含有fat文件系统的sd卡能不能使用stm32读写数据?

网友AA:
F103ZET6最大支持多大的SD卡

网友AB:
SD卡一般都支持 SDIO 和 SPI 这两种接口

网友AC:
这最大支持多大sd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