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中通过普通延时函数来精确延时

楼主(2022-07-28):
在STM32中处处会用到延时函数,一般而言,对于普通的控制延时,并不会要求特别精确,所以可以使用普通的延时函数,

    1. void delay(u32 time)
    2. {
    3.   while(time--);
    4. }

楼主: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例如读取传感器数据,就 需要精确的延时,对于这种,这时候可以考虑使用软件定时器或者系统定时器进行精确定时延时。在这篇博文中不在详细对这两种进行描述。
本文主要是针对某些情况下,使用系统滴答定时器或者软件定时器对工程造成阻塞影响或者定时器用作其他用途,不够使用的情况下的另一种解决方法。

因此本文主要是解决通过普通延时函数实现精确的定时。

楼主:
博主测试的开发板芯片是STM32f103c8t6,外部晶振是8M,系统使用经过倍频至72M,编译器选择的Keil5,使用的是库函数开发。通过普通延时函数来实现读取温湿度传感器DHT11的数据,由于使用的freeRTOS操作系统,同时各个软件定时器用作其他用途。

楼主:
刚开始,通过使用__NOP()函数,因为使用了8M晶振9倍频,72MHz,所以一个nop约等于1/72us,所以使用72个nop函数为一个us,然后根据需要的定时时间进行计算。

楼主:
void delay_us(u32 nTimer)
{
        u32 i=0;
        for(i=0;i<nTimer;i++){
                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
                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
                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
                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
                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
        }
}

楼主:
void delay_ms(u32 nTimer)
{
        u32 i=1000*nTimer;
        delay_us(i);
}

楼主:
之后通过测试读取传感器数据,得到了数据,证明该延时函数相对比较准确,但是由于博主身边并没有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所以不能对其延时时间进行精确测试。

楼主:
第二种延时方法是在电子发烧友论坛看到版主通过逻辑分析仪对另一种普通延时进行的精确测试。同样可以实现读取数据。具体延时函数如下所示:

楼主:
void delay_us(u32 time)
{
  u32 i=8*time;
  while(i--);
}

楼主:
void delay_ms(u32 time)
{
  u32 i=8000*time;
  while(i--);
}

网友A:
长见识了

网友B(2022-10-04):
编程器定位插字节

网友C:
stm32中Delay()函数延时的时间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D:
怎么弄微秒us的延时函数

网友E:
通用定时器1s延迟如何实现

网友F:
如何设置10ns的延时

网友G:
STM32使用SysTick实现的延时函数结果居然不对?

网友H:
想用软件for语言实现延时20ms

网友I:
stm32延时最长多少

网友J:
空指令延时函数

网友K:
为什么要用延时函数而不用定时器做延时

网友L:
delay函数延时如何计算

网友M:
systick具体延时时间怎么计算的?

网友N:
在stm32中利用systick来延时

网友O:
楼主,不得不说这种方式确实比较新颖,但有个问题就是一旦程序运行压力大,这个函数还稳定嘛?有做过相关测试嘛?

网友E:
会算延时函数的延时时间的吗

网友:
delay函数精确延时多少ms?

网友G:
写delay函数做延时和用定时器做延时有什么区别?

网友H:
标准C如何延时?

网友P:
时钟用延时函数的方式怎么个写法

网友G:
单片机中怎么得到精确延时?

网友Q:
定时器怎么做延时函数用,比如说,要精确延时1s,该怎么写?

网友R:
延时函数 延时多少时间?怎么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