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灵动微MM32F013x芯片学习-ADC

楼主(2022-07-28):
AD, dc
MM32F013x的ADC还是蛮好用的,每一个ADC通道都有一个自己的结果寄存器。当启用连续转换模式时,ADC就可以自动更新转换结果到各自的结果寄存器,用户只需要直接读取结果寄存器即可,省去很多麻烦。由于ADC最快转换时间仅为1us,即使10个通道全部转换一次的时间也只有10us,对于一般的控制也是足够用的。还记得当初使用NXP芯片时,只有一个结果寄存器,每次都要修改转换通道,等待转换,而且还要考虑函数 的可重入性问题,甚是麻烦,而且也会浪费cpu的时间资源。灵动微的这点做的还是不错。下面就上代码:
void adc_init(void)
{
    //init pin mux
    RCC->AHBENR |= RCC_AHBENR_GPIOA; //enable GPIOA clock
    RCC->AHBENR |= RCC_AHBENR_GPIOB; //enable GPIOB clock

    GPIOA->CRL =0;// A0-A7->AD
    GPIOB->CRL &=  ~(GPIO_CNF_MODE_MASK << GPIO_CRL_CNF_MODE_0_Pos);//B0->ADIN8
    GPIOB->CRL |= GPIO_CNF_MODE_AIN << GPIO_CRL_CNF_MODE_0_Pos;
    GPIOB->CRL &=  ~(GPIO_CNF_MODE_MASK << GPIO_CRL_CNF_MODE_1_Pos);//B1->ADIN9
    GPIOB->CRL |= GPIO_CNF_MODE_AIN << GPIO_CRL_CNF_MODE_1_Pos;

    //init adc
    RCC->APB2ENR |= RCC_APB2ENR_ADC1EN; //enableADC1clock

    RCC->APB2RSTR |= RCC_APB2RSTR_ADC1RST; //ADC1reset
    RCC->APB2RSTR &= ~(RCC_APB2RSTR_ADC1RST); //reset   end

    ADC1->ADCFG |= ADCFG_ADCPRE_3; // 3 fractional frequency
    ADC1->ADCR |= ADCR_ADMD_CONTINUE;// continue mode
    ADC1->ADCR |= ADCR_ALIGN_RIGHT; //right-justified

    //enable channel
    ADC1->ADCHS |= ADCHS_CHEN0; //enable channel 0
    ADC1->ADCHS |= ADCHS_CHEN1; //enable channel 1
    ADC1->ADCHS |= ADCHS_CHEN2; //enable channel 2
    ADC1->ADCHS |= ADCHS_CHEN3; //enable channel 3
    ADC1->ADCHS |= ADCHS_CHEN4; //enable channel 4
    ADC1->ADCHS |= ADCHS_CHEN5; //enable channel 5
    ADC1->ADCHS |= ADCHS_CHEN6; //enable channel 6
    ADC1->ADCHS |= ADCHS_CHEN7; //enable channel 7
    ADC1->ADCHS |= ADCHS_CHEN8; //enable channel 8
    ADC1->ADCHS |= ADCHS_CHEN9; //enable channel 9
    //ADC1->ADCHS |= ADCHS_CHENTS; //enable channel TS
    //ADC1->ADCHS |= ADCHS_CHENVS; //enable channel VS

    ADC1->ADCFG |= ADCFG_ADEN;//ADC1enable
    ADC1->ADCR |= ADCR_ADST;//Start Conversion
}

楼主:
代码功能:实现通道0-9的自动转换,结果可在相应结果寄存器直接读取.

楼主:
主要配置步骤:

1,引脚复用配置,要配置为模拟输入模式

楼主:
2,使能ADC时钟

楼主:
3,ADC模块复位,保证寄存器内容复位(这步可省略,因为上电复位效果一样)

楼主:
4,配置ADC时钟速率,ADC模块时钟最快16Mhz,老实按照手册做,不要找过这个数,具体的分频根据自己的实际时钟频率确定

楼主:
5,设置为连续转换模式,就是ADC自己不停的自动转换,不需要cpu的干预

楼主:
6,转换结果右对齐,方便读取操作

楼主:
7,使能要转换的ADC通道,MM32F013x有10个外部ADC通道,这里全部开启。当然,可以只开启自己想转换的通道,整个ADC数据更新的周期就更小,因为10us的更新周期已经可以满足我的需求,所以,这里全部使能

楼主:
8,使能ADC模块

楼主:
9,开启转换,这次才会触发ADC转换,一旦开启,ADC就会自动更新结果寄存器

楼主:
总结,MM32F013x的ADC模块功能强大,而且操作起来相当简单

网友A:
这个是12位的adc吗

网友B:
ADC的精度咋样呢?

网友C:
是不是大部分的adc都是那四种模式啊

网友D:
这种设置读取数据很方便

网友E:
转换速度够快的了

网友F:
它本身有多少路adc呢

网友G:
adc引脚可以用其他引脚复用过来吗

网友H:
看个步骤,发现显示器不够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看个步骤,发现显示器不够大

换大的,哈哈哈

网友J(2022-08-29):
这设置读取起来挺方便的

网友K:
设置读取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