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请问自带弹簧天线的板子怎么才能测量接收灵敏度

楼主(2022-07-29):
我搜了很多怎么测量接收灵敏度的一般都是直接把信号直接连过去,但这样就把天线的性能给跳过了,我用的是弹簧天线,天线焊得有区别,就对信号有影响,请问有没有办法连天线一起测试?我现在能向空中发射一个信号,来看接收机是否收到,但问题是我能知道我发送的功率,但没办法知道接收的功率啊?请问有没有这方面有了解的,请指教一下

网友A:
测试天线,可以联系天线厂家或者第三方实验室测试。

网友B:
你得盖一座楼,然后装修成微波暗室,然后进行测量,结果与在屏蔽盒中使用同轴线连接的测量结果一致。

网友C(2022-09-06):
你可以买个屏蔽箱和相同频率的定向天线,校准后可以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