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C8T7 SPI1 引脚在 PB3,4,5上 如何映射

楼主(2022-07-29):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structur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A_PERIPH_CLOC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B_PERIPH_CLOCK, TRUE);

  gpio_pin_mux_config(GPIOA, GPIO_PINS_SOURCE5, GPIO_MUX_0);
  gpio_pin_mux_config(GPIOA, GPIO_PINS_SOURCE6, GPIO_MUX_0);
  gpio_pin_mux_config(GPIOA, GPIO_PINS_SOURCE7, GPIO_MUX_0);
  gpio_pin_mux_config(GPIOB, GPIO_PINS_SOURCE13, GPIO_MUX_0);
  gpio_pin_mux_config(GPIOB, GPIO_PINS_SOURCE14, GPIO_MUX_0);
  gpio_pin_mux_config(GPIOB, GPIO_PINS_SOURCE15, GPIO_MUX_0);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DOW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5;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DOW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6;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DOW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7;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DOW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13;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DOW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14;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DOW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15;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以上程序就是 默认的 SPI1 2 的GPIO 这个设置是 OK的。

  gpio_pin_mux_config(GPIOB, GPIO_PINS_SOURCE3, GPIO_MUX_3);//spi1
  gpio_pin_mux_config(GPIOB, GPIO_PINS_SOURCE4, GPIO_MUX_3);
  gpio_pin_mux_config(GPIOB, GPIO_PINS_SOURCE5, GPIO_MUX_3);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5;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4;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DOW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3;  //clk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DOWN;//c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8;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但是设置到 B口 就没有任何输出。
规格书上 有写 B口是 可以作为 SPI1 的如何设置哪位指点一下?

楼主:
好了 原因是要复位一下 才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