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突然没电了,拆个空气开关看看哪里有问题,注意用电安全

楼主:
#申请原创#21ic小可爱  @21小跑堂  开关是我们家中常用的,里面也是满满的机械结构经常跳闸可以看看是不是漏保出问题了。空开还是很主要的一件保护品。
看看外观↓

上午时候没电了,就把开关换下来了,上午安上的时候合上闸,下线竟然没电,研究了半天,计划下午换上一个带漏电保护器的空开。

也不知道上一位是怎么接的线,我发现进线1米那里居然使用的是1平方的护套线。
在我发现的时候,开关是有些发热的,
您猜怎么招?我猜这东西应该是过载了。
带的配备有3个275W烤灯,40根16WLED,还有一个大约100W的电机。
这么一说,使用1平方线当进线,能不发热嘛?不发热才怪喽。
外表看,确实还没有啥异样,我们拆开里面看一看。

用电钻打开四个铆钉,就可以很轻松的把两个分开了。

【两个单独的开关
分开后能看到中间是有联动的,可以理解为两个任意线之间有任何一个超负荷都可以带动跳闸。
但是不知道为啥这次出问题竟然没跳?看看里面是有什么玄机吧。

打开第一个,触点位置可以看到 是直接烧焦了。

机械部分被顶住,这样肯定是没办法使用了。

再看看内脏、能比较清楚的看到,有烧焦的状态。
再近距离的看看,应该是都打火了,接触点已经被烧的很焦。根本无法联合了。
拆开第二个看看吧。
又拆开另一个看看,看起来这边打火也挺严重的,但是没有完全烧焦,也许拆吧拆吧,还可以用?

最后决定暂时先更换一个新的空开32A正泰,带漏电保护的那种。
当然,我还是决定把进线1平方的单芯线更换为4平方的单芯线。
这样就不怕过载烧东西了,至少会安全很多。
用电主要就是讲究安全嘛。
安好之后,进行合闸尝试,非常棒,可以正常开启的。
漏电保护器还是要注意买好的,而且进线也要注意维护,太细的就别了,还是好的安全一些。
好啦!就先聊到这里,我喜欢拆各种东西,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哦~·

网友A(2022-08-05):
从开关的状态来看,进线一平方的问题比开关本身好多了,这个开关的选型当时应该是功率不够了,否则触点不会烧的这么严重。再换开关,要根据实际情况选用耐更大电流的,图上显示的老开关是20A的。

网友B:
电工和电气工程师的区别好像是:电工会把坏的零件换下来,工程师会把坏的零件拆开研究一下。一个忙的要命,一个闲的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工和电气工程师的区别好像是:电工会把坏的零件换下来,工程师会把坏的零件拆开研究一下。一个忙的要命, ...

好像是这么个道理,而我就是那个坏的想修好的电工,哈哈

网友C:
学习了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