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3.3v单片机共用电源控制继电器,接地后单片不运行了

楼主(2022-07-29):
想用3.3v单片机共用电源控制继电器,升5v模块用的78系列的共地升压。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用了NPN三极管放大电流,为什么这个电路e接地后单片机就不运行了呢?这个电路图需要怎么修改??

楼主:


楼主:

上传不了图片

网友A:
估计你的PCB布线有干扰。

没有布线呢,就测试了一下

网友B:
楼主你的图裂了,重新上传一下,把之前上传的先删除掉,然后重新上传添加。

一直上传不了,发了百度的图片连接,帮看下,谢谢了

楼主:

电路图地址:http://tiebapic.baidu.com/forum/w%3D580/sign=fb8cb10c73d12f2ece05ae687fc3d5ff/9857304e251f95ca51a8426d8c177f3e6609526d.jpg?tbpicau=2022-07-31-05_71745e90f3de369871865926db12d3a5

图片一直上传不了。用的网上的,升压模

块用的某宝买的升5v模块

网友C:
单片机那里加一个大的电解电容和104

网友D:
已在另帖解答……

网友E:
谁接地后单片不运行了,不接地(能运行)时的电路是什么样的?
不知楼主用的是何种继电器,想不通继电器怎么会有三个脚与系统有关,特别是继电器有个端子需要接地,图中继电器标注in的哪个端子是何意义?莫非该继电器需要接入正电源和地,且还有一个信号触发端(也就是in的哪个端子)。如果是这样,请问继电器in的的触发方式是何电平,及触发电流大约为何值?
其余疑问见附图。

网友F:
上示波器看看吧

网友G:

您好,我是锦锐科技做MCU原厂,可以帮您提供任何技术支持
徐先生 13590224683 微信同号
搜索
复制

网友H:

深圳研创科技承接单片机开发、小家电开发、涂鸦模块开发项目

网友I:

1) 单片机IO  : 一般   3mA ~5mA    , 最多也就  10 几mA2)    继电器 线圈  : 最好串接   22欧姆    1/4W 电阻
3)  升压模块  : 输入也要串接  2.2欧姆    ~4.7 欧姆   1W  电阻
4)3.3V  电源  并联   680UF   ~1000UF /6.3v   电解电容

网友I:

1) 要考虑   三极管  Ic 要工作在饱和状态    ,单片机 输入3.3V输入    Ib =(3.3v-0.7v)/R1=?不够   ,带不动  ;继电器一般工作电流: 大约  60ma 左右     要参考继电器规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