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灵动微MM32F0010单片机32位空气炸锅参考方案

楼主(2022-07-29):
空气炸锅是一种可以用空气来进行“油炸”的机器,主要是利用空气替代原本煎锅里的热油,让食物变熟;同时热空气还吹走了食物表层的水分,使食材达到近似油炸的效果。空气炸锅的工作原理是“高速空气循环技术”,它通过高温加热机器里面的热管来产生热空气,然后用风机将高温空气吹到锅内加热食物,使热空气在封闭的空间内循环,利用食物本身的油脂煎炸食物,从而使食物脱水,表面变得金黄酥脆,达到煎炸的效果。所以,空气炸锅其实就是一个带风扇的简易烤箱。

楼主:
下面英尚介绍一款基于灵动MM32F0010微控制器的空气炸锅参考方案,系统结构如下:
-通过1Msps12BitSARADC,可采集多通道温NTCADC数值,通过PID算法控制发热管实现精准控温
-多个TIM定时器可实现定时功能
-可通过PWM实现和旋谐音蜂鸣器
-控制电机实现风扇无级调速
-多达18个GPIO可用,可实现多个功能按键输入
-通过SPI通讯,驱动LED芯片显示菜单和时间

楼主:
灵动微MM32F0010使用高性能的Arm®Cortex®-M0为内核的32位微控制器,最高工作频率可达48MHz,内置高速存储器,丰富的I/O端口和多种外设。内置存储16KB,Flash,2KB,RAM,1个12位的ADC,1个16位通用定时器、1个16位基本定时器和1个16位高级定时器,1个I2C接口、1个SPI接口和2个UART接口,工作电压为2.0V-5.5V,工作温度范围(环境温度)-40℃-85℃工业型和-40℃-105℃扩展工业型(后缀为V),多种省电工作模式支持低功耗应用的需求。提供QFN20,TSSOP20和SOP8封装。

网友A:
这种设备的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B:
他的安全性能如何保证呢

网友C:
一般都需要采集什么参数呢

网友D:
成本大概是多少啊

网友E:
它的功率一般都是多大啊

网友F(2023-10-30):
空气炸锅都用上这么高级芯片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