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新品封装SOP8单片机32位MM32F0010A6T

楼主(2022-07-29):
灵动微MM32F0010A6T采用内核M3的高性能32位单片机,工作频率最高可达48兆赫兹,内置高速存储器(闪存16KB,SRAM为2KB),具备丰富的I/O端口和外设连接到外部总线。包含1个12位的ADC、1个16位通用定时器、1个16位基本定时器和1个16位高级定时器。还包含标准的通信接口:1个I2C接口、1个SPI接口和2个UART接口。

楼主:
灵动微MM32F0010A6T工作电压为2.0V-5.5V,工作温度范围包含工业型-40℃~+85℃和扩展工业型(尾缀V)-40℃-+105℃的。内置多种省电工作模式保证低功耗应用的要求。采用SOP8的封装形式。该型号适合于8/16位MCU升级、无线充电、电机控制、节点控制、照明电路、应急消防设备等多种应用场合。

楼主:
封装引脚

楼主:
灵动微MM32F0010A6T所采用的ARM®Cortex®-M0处理器是一个可配置的并具有多级流水线的32位精简指令集处理器,具有高性能和低功耗的特点。内置闪存存储器(FLASH)最大16KB的内置FLASH存储器,用于存放程序和数据。内置SRAM最大2KB的内置SRAM。该产品支持低功耗模式,可以在要求低功耗、短启动时间和多种唤醒事件之间达到最佳的平衡。

网友A:
这种小封装的单片机,一般用到哪里

网友B:
一般用于协议或接口转换。

网友C(2022-09-16):
协议转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