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拆解世达交直流钳流表

楼主(2022-07-29):
#申请原创#@21ic小管家 @21小跑堂 @21ic大掌柜原来的世达万钳流表03021(简称1号表)坏了,蜂鸣档位没有声音了,检测欧姆档位还可以正常使用,需要买一个新的,然后就看好了第二款,新款的型号是世达03022(简称2号表)
下面直接拆,首先发来的是1号表,1号表结构是可以插三根表针的,当时记得有三根线,应该是可以测线序的,UVW线序,主要功能有交流直流电压,交流直流电流,电阻,通断性,二极管,并具有相序测试功能。具有数据保持,屏幕背光,全量程过载保护等特点。打开后底部有三个插线孔。其中正极采用连接线,直接链接到主板右上角,通过保险,链接主板。另外两个,负极,相序采用的是直焊接到主板上,来测量。
中间两根红黑线是电源,采用两节AAA电池供电,再往上的两根红线与一根黑线,是用来连接钳流表的感应区,测电流用的,钳子处,采用一个弹簧顶住卡钳,测量的时候,手捏住卡钳,把线夹住,就可以获得通过电流。
下面这2号表就比1号要好多了,大小比1号高7.5㎜,重量也比1号重25克,一起来看下参数。
3/4位液晶显示屏,最大读书3999,1号属于1/2液晶屏,最大读书1999,主要特性,交直流电压,交直流电流,电阻,电容,频率,通断,二极管测试功能,具有数据保持,屏幕背光,全量程过载保护,对比1号多了电容,频率,少了相序测试。同时也少了一根检测探针,只用两根就可以检测所有了。
打开盖子,同样使用两节AAA电池供电,没有1号里面那么多连接线,两根电源线的打胶,只做了两个接线处打胶固定,1号是两个一起全部固定起来。还有蜂鸣器,2号是在主板焊接处,能看到,1号的,应该是做在反面带液晶屏的那一面了,背部看不到。再不同的是钳口出检测电流的使用了排线链接,而且排线是8根排线,1号的只有两根红线,加一根黑线。我猜测可能线增加了,检测的数据应该会更准确一些吧。排线下面有两个小芯片。右侧两根红黑线,是显示屏的背光LED,对比1号是在左边,数据保持按键,位置,都一样,是用黄色的按键。还有一个是探针的地步,采用了一块黑色胶垫,可以有效的防止按压探针力度太大,而影响到主板,而1号就有这个通病,因为之前那个触点,经常因为晃悠,导致接触不良,影响测量的数据。

两个放一起做一下对比。都是采用牛屎芯片封装。感觉2号的元件比1号要多,而且飞线比较少。

右上角的两颗2252C,没查到具体功能。可能是与电流检测有关的元件。

顶部有8根排线,通过底座链接在主板上,排线通过卡钳小孔链接钳流表检测。

1号的就比较简单,两根红线,加一根黑色的,黑色应该是两块检测点的地线连接一起,两根红的链接正极,测的电流数值反馈到主板,再通过显示屏显示测得的电流。

我咋感觉这个芯片,明明可以安装芯片,为啥最后使用这种来封装呢。1号表封装这么多年了,还是那么亮。

2号表封装感觉没有1号的亮,可能采用工艺不同了。

属于普及版的钳形表。

网友A:
感觉宝工的钳形表质量和精度非常不错。

网友B:
检测元件坏了可以有换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元件坏了可以有换的么?

这个我还真没遇见过哪个元件有问题。

我有一台胜利的,和你2号仪表一样,用的排线连过去的。可以测交直流,现在能测直流,交流却无显示了,一直都是0.2A。测交流用霍尔还是没有传统线圈牢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