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AT32F435 程序运行在外部Flash

楼主(2022-07-29):
请教一下,使用的主控AT32F435VGT7,程序跑在外部flash中,速度真是太慢了,有什么优化方案吗?

网友A:
外部flash是指?

楼主:
qspi,xip模式

楼主:
使用了dma,但是依旧很慢,xmc驱动lcd,跑的lvgl,一卡一卡的

网友B:
大多,只是启动吧?

@skyred :当我按照教程那样使用(分散加载的方式,部分配置内部flash,部分配置外部flash,运行正常,当我使用boot+app方式,运行就有问题,关于时钟问题是分散加载方式xmc的wr,ne时钟信号都正常,凡是采用boot+app,时钟就慢了很多)
@fattyhuang :时钟问题排除了么
我的程序是bootloader和app,然后跳转到app后,运行就非常卡

网友C:
支持外部启动?

支持啊,at32f435的qspi支持xip的

网友D:
MCU支持从外部FLASH启动?

网友E:
MCU的代码无法从外部FLASH运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MCU的代码无法从外部FLASH运行吧

这个系列支持xip的

网友:
可以运行在qspi xip模式,只需要先初始化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