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关于比较器的输出io占用的问题

楼主(2022-07-29):
PA, IO
N32G455,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
是说一旦用了COMP1,那么PA0, PB1, PA11, PB8就都不能作为其它外设的输出了吗?

网友A:
你选择后复用配置为COMP OUT的对应脚需要参考注释2的注意事项。
这里假如使用了COMP1的OUT,4个脚选择一个复用配置为OUT,只有配置的这个脚需要按照注意事项2执行。

网友B:
肯定啊,IO都是复用的,用了这个功能就不用于其它功能。

网友C:
肯定不能同时使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