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拆个应急感应灯

楼主:
#申请原创# @21ic小管家 @21小跑堂
拆一个应急感应灯
在库存好几天的人体感应灯,前几天领导说灯不太灵敏。让我更换一个新的。然后我换的这个新的,还不如这个旧的。因为新买的灯质量不太好,我看了下只有人体感应,并没有应急灯功能。
慢慢往下拆,看这灰尘就知道,年限很久了,具体多久不清楚,可能是上上的同事更换的。因为我接手的时候没有这种灯的库存。顶部两根电源线,中间圆环是一个卡扣底座,先装底座,然后接线,把灯卡上去就可以。
顶部的标志已经看不清,我也是拆了下来直接扔垃圾桶了。
正面的灯,看着是有9组LED组成,灯杯不小,可以用来扩散光源。还有人体感应器,以及光线感应,一个试验按键,三个指示灯,分别是电源,充电,故障灯,看着好像还有声控,但是实际没有声控这个功能,左边两个消防认证贴纸,说明该产品符合消防认证,而应急灯,至少要在断电的情况下持续点亮1小时以上。接着拆

拆开4个螺丝,断开LED两组供电线,里面挺复杂的结构,线路板挺多的。

拆下灯,把所有线连接起来,合上闸,合闸后,灯亮,还有滴一声供电正常,会有滴滴声音。断电的话也会响一声。

合闸供电后,灯全部亮起来。
电源指示灯,充电指示灯都亮起来,没有问题。

接着看供电,主电源进来后,分三组,先看这第一个,这个是带继电器的,拍线连接到光控人体感应器上,继电器型号来自松乐继电器SRD-12VDC-SL-C
SRD-12VDC-SL-C这个继电器其他工厂的型号有4123 T73 HR702等。  三个脚的这边两边的脚是线圈,加12VDC直流电压,不区分正负方向,是电压驱动,线圈直流电阻每个工厂或者灵敏度不同稍有区别。  中间一个脚是触点的COM端,另外一边两个脚正向看,左边是常开,右边是常闭。  松乐这个继电器通过TUV UL认证,10A 250VAC/30VDC和10A 125VAC/28VDC 应该是指不同认证试验的最大额定值,是指在最大触点额定电压下的最大额定电流,超过这个值不行,电气寿命缩短

接线图如下↓

下面这个来自森川电子科技的一颗LP8072C红外控制电路,LP8O72C (兼容: CS9803 WT8072) 是 一款热释电 红外控制电路. 它配以热释电红外传感器和少量外接 元器件构成被动式的热释电红外开关
LP8O72C 功能
dO. 工作电压为 4. OV~5. 5V (DC), 工作电流小于 700uA; 外接有硫化锅 (CDS) 传感器 白天抑制输出; 输出可驱动继电器或可控硅: 内置两级运放, 增益可调: 控制时间可调; 集成过零检测, 交流电源同步触发 降低电源污染;

引脚图如下

接下来是他的人体感应,通过一个外壳,感应人体,如果有人在附近通过,并且光线感应如果达到条件的话,才会感应启动继电器,然后启动LED,点亮灯。

北面,由四根线连接到主板。

一号主板背部,使用了大量的热熔胶,但是时间久了,轻轻一撬就开了。老化严重。

这个是LED主电源,输入为85-265V,50/60Hz频率输出位21-40V500毫安,温度50度。他也是用热熔胶固定。

这个是应急电源的供电,一起连接到220V供电。通过变压器降压到5V,红黑两根线连接到一个800毫安3.6V的电池,给电池充电。该主板空位也带走LED红黄绿,还有一个按键,说明这主板可能用在其他应急灯上会有按键可以直接使用。左边两个孔位是链接应急灯上的,而这个只需要链接两根线到灯上就可以了,断电后,启动电池,通过该主板供电升压,点亮LED。

下面这颗XGB1688 芯片
是依据 GB17945-2010 (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 国家 标准要求研制开发的专用芯片 XGB1688 是在综合原消防应急灯具专用芯片 的基础上结合新标准消防应急灯的特点 总结多年从事国标消防应急灯具生产 研究经验的环境 下开发设计的e 应用 范围 适用于备用电池会 12V 以上的消防应急标志灯 消防应急照明灯 集中控 制型电源.
适用于备用电池含 1.2V 以上的消防应急标志灯 消防应急照明灯. 集中控 制型电源o 三. 主要技术参数 1. 采用 DIP14 和 SOP14 两种封装方式e 2 芯片工作电压 : 2.2- 5.5V 工作电流 S 3mA ( LED 输出 关闭) : 工 作温度: -15c~ t90c 3 绿指示灯为主电显示 红指示灯为充电显示 黄指示灯为故障显示 ;三色 指示灯红色为充电状态 绿色为主电状态 黄色为故障状态. 4 按键功能 :
a) 按键时间小于 3 秒为模拟主电停电 o b) 持续按键时间大于 3 秒小于 5 秒绿色指示灯 1HZ 闪时放开按键系统由 主电状态进入手动月检 (应急 120s 回到主电状态 )o c) 持续按键时间大于 5 秒小于 7 秒绿色指示灯 3H2 闪时放开按键系统由 主电状态进入手动年检 ( 放电到终止并回到主电 如放电时间不足 30分钟则回到主电并自动报警至故障排除 d 在应急状态时接键时间大于 7秒 关断应急工作输出o e 当在自检过程中发现电池放电时间不足或光源故障时 此时要求排除 故障后接动试验接钮确认一次才能回到主电状态

充电指示灯,电源灯,还有黄色故障灯,按键试验。

电池,电池就比较老了,2014年10月份的日期,800毫安3.7V,由广州金科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背部一块pcb,用于热熔胶固定。

灯板采用串联8组,中间一组为每一组的第一个LED灯,其他的是6个灯。

拆解完了,总结一下,灯的用料比较足,亮度也不错,电池使用的比较久了,当应急肯定是不行了,带人体感应,光控,加应急灯功能,不是我经手购买的,但是我觉的这款灯的价格应该至少在60-80元以上,大家看看觉得怎么样,一起来讨论一下。。

明天周末了,祝大家周末愉快!!

网友A(点评):
单位这种应急灯非常多,不过做工远比楼主这款垃圾。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嗯,所以我觉的这款灯价格应该不便宜。硬件在那摆着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太耐用,有些人会非常不高兴的。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可不是,就是有人不乐意,才会更换。。

网友B(2022-07-29):
实用技术

楼主:
搞了半天,继电器原理好像没搞明白,是给主电源供电,还是给电池充电板供电,我看电源线是三组都在一起的,可能忽略了继电器的引脚,周一仔细研究研究再发图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搞了半天,继电器原理好像没搞明白,是给主电源供电,还是给电池充电板供电,我看电源线是三组都在一起的, ...

又去仔细看了看,只有红白线是在PCB背部,应该就是给电池充电主板供电的,供电情况下,继电器动作,启动的是那个白色电源供电,当断电后,继电器断开,触点反向启动充电电池线路板的,通过电池来给LED供电。
因为供电的时候明显继电器是有动作的。我是这么总结的。晚安各位。

网友C:
热释电的原理是视场内的热源温度变化时,会在红外感应元件的左右两半感应出信号差,如果环境温度接近人的体温,不管人怎么晃都没有温度变化,这玩意必然会失效。所以红外感应冬天很灵,夏天抓瞎,这时候微波感应的优势就出来了,但微波最大的缺陷是穿透力强,容易被墙背后的动作误触发。高灵敏度的微波传感器甚至能用来判断**心跳和睡眠质量。

网友D:
拆货了得

发新帖 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