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WCH32f103不能下载程序

楼主(2022-07-29):
cannont access  Memory (@0xe00ffff0,read,acc Size : 4Byte 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您好,可以使用WCHISPTool工具解除读保护下载试一下或将Link的复位脚与MCU复位脚连接起来,下载配置时选择全擦,下载速度降到最低下试一下,按照以上方法解决后即可恢复正常下载

网友B:
这是读保护了?

网友C:
型号没选对?

网友D:
型号没配对吧?

网友E:
复位试试

网友F:
你解个锁试试,这个问题我没遇到过

网友G:
提示你不能访问存储了,你用官方工具解锁吧

网友H:
一般情况用jlink或者官方工具解锁一下就好了

网友I:
看看能否重新搽除

网友J:
你是不是进行啥误操作了啊?

网友K:
不能访问内存啊,大概率是进读保护操作了

网友L:
你用WCH工具解锁一下试试呢?

网友M:
用官方USB那个工具,随便烧录个程序试试

网友N:
就是MCU锁了吧,你可以看看咋解决

网友O:
一般也不会锁上啊,你咋操作的?

网友P:
可以用jlink解锁的,但是要记得把RST也引到jlink上

网友Q(2022-09-10):
可能是读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