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STM32 F429超频的发现

楼主:
对于STM32 F429这块芯片,虽然官方给出的频率是180MHZ,但通过查看其参考资料,可发现其可被超频到216MHZ,

超频代码如下

void HSE_SetSysClock(void)
{
uint32_t m, n, p, q;
  __IO uint32_t HSEStartUpStatus = 0;
/*-----------------------------------------------------*/
设置分频和倍频因子
m = 25, n = 432, p = 2, q = 9;
/*-----------------------------------------------------*/
  // 使能HSE,开启外部晶振,野火F429使用 HSE=25M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等待HSE启动稳定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 (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调压器电压输出级别配置为1,以便在器件为最大频率
                // 工作时使性能和功耗实现平衡
    RCC->APB1ENR |= RCC_APB1ENR_PWREN;
    PWR->CR |= PWR_CR_VOS;

                // HCLK = SYSCLK / 1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2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2);

                // PCLK1 = HCLK / 4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4);

                // 设置PLL来源时钟,设置VCO分频因子m,设置VCO倍频因子n,
                //  设置系统时钟分频因子p,设置OTG FS,SDIO,RNG分频因子q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 m, n, p, q);

                // 使能PLL
                RCC_PLLCmd(ENABLE);

          // 等待 PLL稳定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开启 OVER-RIDE模式,以能达到更高频率
    PWR->CR |= PWR_CR_ODEN;
    while((PWR->CSR & PWR_CSR_ODRDY) == 0)
    {
    }
    PWR->CR |= PWR_CR_ODSWEN;
    while((PWR->CSR & PWR_CSR_ODSWRDY) == 0)
    {
    }
    // 配置FLASH预取指,指令缓存,数据缓存和等待状态
    FLASH->ACR = FLASH_ACR_PRFTEN
                            | FLASH_ACR_ICEN
                            | FLASH_ACR_DCEN
                            | FLASH_ACR_LATENCY_5WS;
/*-----------------------------------------------------*/

                // 当PLL稳定之后,把PLL时钟切换为系统时钟SYSCLK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读取时钟切换状态位,确保PLLCLK被选为系统时钟
    while (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else
  { // HSE启动出错处理

    while (1)
    {
    }
  }
}

楼主(2022-07-29):
在我超频的过程中,我发现通过修改VOC输入时钟分频因子(即m),可更进一步的提高频率,但VOC输入时钟分频因子不能低于19,否则容易导致其进入一个类似于休眠的状态

楼主:
此时无法用sw方式刷写程序,只能通过JTAG并且在长按复位键松开后立即刷入才能刷入新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