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电赛真火啊

楼主(2022-07-30):
以前只是论坛上听网友说自己上学时候获过奖,这比赛貌似很火啊,好像还要报名费,怎么还这么多人参加?

而且听说27号发的题目30号就要做出来,这么短时间是不是有点难啊。。。

我好奇看了看题,完全看不懂啊。。这个怎么做啊? 以前只听说过直流电子负载,这交流的是什么原理??

虽然我不懂但是我照着视频上说的试着画了个框图不知道行不行

先采电压电流,没做过这个不知道这样采行不行?

电压电流进单片机ADC0和ADC1,分别把两个序列做DFT运算得到实部虚部,用电压的实部虚部算出角度。

H桥我也没做过,网上抄了个图

抄的图有了但是不知道怎么驱动。。
dianya=峰值电压√2×9
dianya1=直流电压9

jiaodu = 0:1:90
dianya=30
dianya1=21
x = ((dianya1 * sind(jiaodu)) * (dianya * cosd(0)) - (dianya1 * cosd(jiaodu))  * (dianya * sind(0)))/ ((dianya * sind(90)) * (dianya * cosd(0)) - (dianya * cosd(90)) * (dianya * sind(0)))
y = ((dianya1 * cosd(jiaodu)) - (x *(dianya * cosd(90)))) / (dianya * cosd(0))
plot (x,y)

想了下把360度分成4份,01    10    01    10 ,用上面算出X Y,X驱动TIM1_CH1,Y驱动TIM1_CH2,实现相位幅度可调,把这个角度设定到和电压角度一样就是锁相?

这题反正我是做不出来,不知道大家感觉这么短时间要做出来是不是也不容易?

网友A(点评):
老乡居然挑战一下国赛的试题,厉害!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人家大学生好像四五天就能做出来,我这方案和原理都没搞明白,就当学习基础知识了。。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四五天可以买回来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7月27日8:00至7月30日20:00,这时间也太短了,摸着脑袋想方案都要想一段时间

网友C(点评):
信息时代

网友D(点评):
年轻人,一代强过一代

楼主:
我这H桥驱动是不是想错了,是不是应该两根线之间差180度?

我基础不牢被绕晕了。。。

网友A:
除了简单的维修,设计电路俺可几乎没有尝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简单的维修,设计电路俺可几乎没有尝试过。

电源类的东西估计老乡你接触的很多,他这个题目其实就是PFC相关的知识,他这个图也不知道从哪里抄的,连结构都一样。。

电源类的东西我没接触过,正巧买了点2.5元一片的单片机和1.5元一片的COG12864 LCD屏幕,学怎么用单片机的时候捎带做做这个题试试,闲着无聊边学边做

网友A(点评):
俺对PFC也就仅仅限于知道这个名词,其它一概真不知道。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看介绍好像电源里面和变频器里面有,不知道这东西什么作用,有了解的来给讲讲就好了,论坛里面几位爱讲的老师都不怎么发言了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变频器里面的开关电源多是UC384x反激开关电源线路。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这帮人给学生出的题真是刁钻,实在是搞不懂这东西是干啥的,感觉得专业设计电源的或者看了大量电源类书的才明白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或许是出于理论知识和实际应用的综合考虑。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看别人视频讲的都很费劲,4天做出来先不说智力,就是体力也很厉害了,焊电路+写程序+调试4天完成,我没当过大学生,也没参加过电赛,好奇学生们难道不睡觉吃饭么。。。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都是经过长时间磨合锻炼的,随便拉个学生是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简单的维修,设计电路俺可几乎没有尝试过。

我最近发现一个电子界网红居然在朱桥赶集的视频,这人从上海回来貌似在西由住了几个月,不知道是不是莱州人,啥都会修,还会设计电路还会做音响而且很专业,相貌有点像老译制片新干线大爆破里的新干线总指挥仓池

真佩服老一代爱好者,现在年轻人也就会个简单的单片机,就这还要靠复制粘帖实际自己写程序的能力很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最近发现一个电子界网红居然在朱桥赶集的视频,这人从上海回来貌似在西由住了几个月,不知道是不是莱 ...

咱掖县人才辈出呀,改天有时间关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咱掖县人才辈出呀,改天有时间关注一下。

对的,只可惜都外流了,连村里和我一样大的都没几个在莱州定居的

网友A(点评):
做为小县城都是这个样子的,所在地除了春节能看到年轻人,平常很少。

网友E(点评):
回复 网友A: 苏北县城表示,留在本地工作的不少,各方面确实不如苏南,好的政策不落地,大量吸引发达地区淘汰产业。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E: 都一个德行,你们那边淘汰的落后高污染行业会再流到我们这边。

网友E(点评):
回复 网友A: 所以不是不愿意回来,嘴上说回来给支持,背地里想着怎么拆台。

网友F:
这个我也不会做,我能力有限,上大学时也没参加过电子大赛。

网友G:
没人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做出来,都是上研究生的,实验室的导师提前有一些准备才行的

网友E(点评):
现在的好些比赛比的不是学生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E: 感觉题出的有点难度,学生能做还上什么学,直接干活赚钱多好

网友E(点评):
回复 楼主: 看丘成桐奖,个个都是天才,哪里需要上大学,比专业博士都要牛。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E: 这些牛人是不是都出国了

网友H(点评):
回复 网友E: 正解。很多时候要看指导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我也不会做,我能力有限,上大学时也没参加过电子大赛。

我也不会,着题目让人看着迷糊,得有人给讲解讲解才能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人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做出来,都是上研究生的,实验室的导师提前有一些准备才行的 ...

我觉得也是,时间也太紧了,不是以前做过几天之内肯定做不出来

网友I:
引用 楼主:
对的,只可惜都外流了,连村里和我一样大的都没几个在莱州定居的

莱州好地方,有山有水有海,不冷不热,出产丰富,有历史有文化,也算富裕地区,过日子棒极了,不能光比钱,钱多的地方未必有好日子,日子舒服就是好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I:
莱州好地方,有山有水有海,不冷不热,出产丰富,有历史有文化,也算富裕地区,过日子棒极了,不能光比钱 ...

确实好地方,自然灾害很少,很适合退休以后居住,游山玩水农产水产丰富。

你看我上面发的视频里那位电子网红就是今年上海不让出门时候回村的,别人在上海困在家里i,他在农村游山玩水玩音响。。可见农村有块房子关键时候还真管用。

楼主:
我是不是脑袋笨,其实锁相应该很简单吧,直接把ADC采到的数用来输出不就行了。。

试验下这想法行不行,先搞个PWM整流试试

楼主:
这样采电压行不行,用来同步和采峰值

楼主:
兴趣来了玩玩也蛮有意思的,还是改成上面这样,但是采样程序怎么写啊

楼主:
这ADC和运放之间电阻去掉好像也没什么,上次那个4580运放动不动就振荡器,这次买的LMV722好像不容易振荡。

采到波形了,交流电源用的10V变压器,要是用在30V还得改R6 R7?

采样率200KHZ采4000点,这采50HZ更新速度太慢了吧,不知道能用不能用?

PWM就和这个设置一样的角度?

电流采集绕个互感应器? ? 怎么感觉像是在做电表??直接买个电表专用芯片就行了吧

单片机供电是用电池还是从输入的交流取电?

网友J:
额,这个忘记了,时间久远了。。。。。
大学时候参加过2次,有导师带的,一个导师带几组,一般导师会给出电路框图。
导师看好的队伍,会亲自帮忙弄的。。。。

网友C(点评):
一次也没参加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额,这个忘记了,时间久远了。。。。。
大学时候参加过2次,有导师带的,一个导师带几组,一般导师会给出电 ...

只能说上大学真好。。。各种活动可以参加蛮好玩的

网友C(点评):
确实很羡慕

网友K:
取得名次都是   教授+学生   集体攻关的结果。

网友C(点评):
绝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

网友K(点评):
还有一些名次是money运作的结果,no money, no rank.

网友L(点评):
TI模拟邀请赛是半封闭式的,18年的参赛实际是2天一夜的,不能带手机,电脑断网,基本都是靠学生自己,不存在你说的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取得名次都是   教授+学生   集体攻关的结果。

题目都有一些难度,初学者做起来感觉好难,没人指导短时间根本做不出来

网友M:
你们也太小看大学生了……
常识<技能<知识<技术
以盖房子为例:
需要挖地基,需要用到砖、水泥、沙子、砂石、钢筋……这是常识,路过工地看一看、听听别人吹水、刷刷短视频就能到手
能挖坑能板砖能砌墙能扎钢筋……这是技能,付出体力劳动不需要怎么动脑就能学到
某规格的房子需要用什么牌号的材料、地基挖多深、钢筋数量粗细……这是知识,多翻翻手册也能学到
怎么组合各种力学构件、选什么样合适的材料、实现“牢固、美观、易于建造”……这是技术,一展开就是比催眠师还厉害的没完没了的公式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们也太小看大学生了……
常识

没小看啊,感觉现在大学生基础都比较扎实吧,而且现在网络发达要学什么很容易,网购也方便,这些都不是多年前能比的。

就我自己来说感觉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简单而安全,工匠类属于技能和力量结合型就更难了,搞设计的又不是发明什么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东西,感觉还没从事泥瓦匠难。

看看世界上最先进的机器人,再看看地上的蚂蚁,怎么差距会那么大,也就是说现在书本上的知识都是落后于当前世界万物很多年的东西。

网友M:
引用 楼主:
没小看啊,感觉现在大学生基础都比较扎实吧,而且现在网络发达要学什么很容易,网购也方便,这些都不是多 ...

字里行间还是能看出那个意思。
能很容易随便百度得来的,不代表很容易能学到。某段子:
原子弹原理早已公开,为什么很多国家还是造不出来?
——所有的知识都写在课本里,为什么你还是考不上清华北大?

很多东西只有做过才能知道难在哪里。
高大上的产品不提,就以温控器举个例子吧。坛友们只要会单片机编程,应该都会自我感觉做基本的温控器应该都不成问题:
1-任何一个MCU
2-测温:NTC/PT100/18B20……
3-加热:继电器/可控硅/MOS控制加热元件
4-按键设置参数;LED显示设定温度值、当前温度值
实际上大部分人2、4未必能做好;过了这一关,也普遍只会bang-bang(上下限,高了关闭加热,低了控制加热);再进阶会PID的已经很少了,还是只会移植函数,不知参数怎么调,控制效果不太好;能实现较好的控制效果的已经极少了,这些遇到不同的控制对象、条件变化还是往往搞不定;再进阶就是各种自整定了,能做好这一步,开公司养一帮人是没问题了。
每年一到冬天需要开热水器的时候,邻居群里就经常有人感叹几千块的名牌热水器垃圾货色水温忽冷忽热(水压、气压稳定时,任何垃圾热水器都能胜任,问题就在于这环境水压比较活泼……)

楼主:
引用 网友M:
字里行间还是能看出那个意思。
能很容易随便百度得来的,不代表很容易能学到。某段子:

能做到能做好之间差别很大,搞设计的大多是搞程序为主的,对于涉及自动控制的当然不会了,要是找个搞模拟电路的学学写程序才比较对口,还有就是感觉搞技术的不愿意分享自己的经验,信息化时代还整天想着保密,造成想学的人要重新踩坑,如果把详细的源代码和电路还有详细的调试方法都分享出来,那学起来就容易了吧,大多数人学习也是参考别人的设计而不懂基础所以造成只会做一种,技术都是相通的,会搞温控就应该会模拟电路和电机的控制,这些核心东西都一个套路吧。不过我还是觉得泥瓦匠要比写程序搞电路难,动脑比动手容易,一个是一天过手几千斤在高高的脚手架上面对酷热的天气还要把活干的漂亮,另一个空调房动动脑动动手指肯定要容易的多,两种本质上差不多,要做的好都难,都需要大量实践才能掌握。

你说的温度控制比如我要是学会的话能找到一个月3000块的工作么,我有一次去找工作人家工程师就不会温度控制,买的模块实现的,不会也不耽误上班赚钱。 学会这个和开公司没关系吧,需要精确控制的地方很少吧,你看论坛上搞电机控制的一些人有的卖自己的技术有的想靠给别人上课赚钱,那么容易开公司何必在论坛发这些东西。

网友M:
引用 楼主:
能做到能做好之间差别很大,搞设计的大多是搞程序为主的,对于涉及自动控制的当然不会了,要是找个搞模拟 ...

你这想法也太那啥了,用386的原话就是too young, 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
你觉得技术易得,那是还没接触过能带来名、利的值钱的技术。
那些不值钱的数据手册、流水灯、定时浇花、遥控小车、马达控制……随便找找就能撑爆你的硬盘。你提到的电机,各种单片机厂家都推各种电机控制参考设计,控制板还免费送,但是你找个能提供源码的FOC电机库试试。
一般人印象中老师都是问啥都答,但是涉及到技术前沿的研究,特别忌讳问别人和被别人问,跟同行交流还得先签协议签字,让组织者先架好录像机,一角还要有带时间的新闻台画面……
值钱的技术跟金钱是等同的,甚至堪比印钞机,躺着就有钱飞来。沙子才会拿去给别人免费分享。免费分享的都是不影响收益甚至能带来更多收益的

网友N:
这个题出现了一个基础性错误,要求(2)应为模拟阻感性负载、要求(3)应为模拟阻容性负载。漏了一个“阻” 字,其电路完全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这想法也太那啥了,用386的原话就是too young, 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
你觉得技术易得,那是 ...

说到底其实还是像一只麻雀发现了一堆碎粮,只有保住秘密才能自己独享,要是把详细地址什么时间飞去吃没人告诉其他麻雀,那瞬间可能就被吃光了。
我确实太幼稚了,可能也因为不是靠技术吃饭的所以不理解为什么还要保密,从来我也没想过靠学技术还能赚钱,感觉是个坑不但没赚钱,还赔了好几千块钱,搞不懂当时怎么玩了这坑人的东西,连我邻居都不让孩子跟我学这个玩,当年只是来了我家一会就被他爹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题出现了一个基础性错误,要求(2)应为模拟阻感性负载、要求(3)应为模拟阻容性负载。漏了一个“阻” 字 ...

我没上过电子学专业课程,感觉你们专业人员说的好绕,其实就是调阻抗的角度吧

网友O:
我参加过。
题目一般跟往年差不多,会修改一下小要求参数。
所以一个经常带队伍的老师会这么操作:
1、提前几个月就开始让有意向的应届生组队;
2、一个队伍压两三个题;
3、带几只队伍;
4、能使用现成模块的绝不自己做板,时间要留着调试和改进;

做到这4点,只要带的学生不会太差。3支队伍至少有2支能得三等奖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参加过。
题目一般跟往年差不多,会修改一下小要求参数。
所以一个经常带队伍的老师会这么操作:

这么短时间搞出来也不容易,感觉老师和学生都蛮厉害的

楼主:
这些日子聊天侃大山浪费很多时间,在聊天和娱乐中间挤出一段时间试验了试验,失败啦!!!

想的好像可以,实际做居然不行。
我本来想做个PWM整流就收手的,搞这东西没什么用。。
但是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目前方案采样率2MHZ采50HZ采集100点,每50微秒进一次中断算100点DFT,用ATAN2算出角度,再用角度到一个3600点的正弦表里面取出数据更新用来输出的定时器,H桥PWM也20K。
尴尬的是ATAN2后数据不对,不知道是程序哪里写的有问题还是这方案有问题

上图就是ATAN2出来的数据,这个明显不对啊,但是肉眼能看出400点一个周期应该是对的。
本来想搞个以前做过的东西移植到国民技术单片机上去参加活动混个参与奖呢,搞这种没搞过的里面有坑有点懒得搞了,好像这东西确实没什么用,搞不懂为啥还有人用PWM整流写论文

楼主:
我发现我岁数大了脑子真是笨,其实ADC采样了直接输出到定时器不就好了,还算什么角度啊。。
换方案,输出SPWM的定时器频率20K,再用20K采样率采50HZ,采集一个400点的电压表,50us中断一次读这个表,读到的数据除4096再乘TIM定时器ARR值,改变表的指针就是调相位,改变用来相乘的这个ARR值就是调振幅。再测个电流就和这个用来相乘的ARR值闭环就好了。。。

网友C:
我上大学那会儿基本上就是混 日 子了,啥也不知道,现在想想真的挺后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上大学那会儿基本上就是混 日 子了,啥也不知道,现在想想真的挺后悔的 ...

顺其自然最好了,干啥不必强求

网友D:
真的不要说年龄,经验,我感觉那些年轻人的思维能力确实比我们新颖突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的不要说年龄,经验,我感觉那些年轻人的思维能力确实比我们新颖突出

现在年轻人起点高啊,而且网络上什么都能学,我们小时候买课外书都要和家长商议,记得我上初二时候对电子蛮感兴趣的,但是没书自己也不知道买什么书看,现在网上到处都是书但是又没那个兴趣学了,也就马马虎虎凑合玩玩,再也没有小时候那种铁棒磨成针的毅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