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定时器TIMER0的中断

楼主(2022-07-30):
这次来体验一下在MPLABX工具下便捷的使用TIMER0。

定时器0有8 bit模式和16bit模式两种。

这里稍作解释,8bit模式,计数器即1-255.假定我们选择芯片自带的低功耗内部振荡器LFINTOSC,查阅数据手册,为31 KHz Low-Power Internal Oscillator.那边,8bit模式下,我们的TIMER0最大可以计时255个数,那么相应的时间为255*(1/31k) = 8.225ms,最小时间间隔为1/31k = 32.25 us.

可是这么计算出来的最大时间间隔还是与软件提示的有些差异,为何呢?可能是因为计算器是从0开始,到255,共256个时钟。那么256*(1/31k) = 8.258ms

配置:

代码:

最终效果:

结合MCC自动化配置模块,可以使用非常少量的代码就可以轻松使用TIMER0模块,非常的便捷!

网友A(2022-09-03):
MPLABX可以mcc开发?

网友B:
有配置定时器的app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