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字库12864显示液晶,控制光标的闪烁及移动

楼主(2022-07-30):
无字库12864显示液晶,怎么才能控制光标的闪烁及移动?采用带字库的程序编写,写入相对应的控制命令数据,屏幕无反应,不能看见光标,盼解答呀!谢谢高手们!搜索
复制

网友A:
12864没有光标,只有字符型的那种才有。

网友B:
12864液晶都是十几年前用过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记得是有光标闪烁命令的。

网友C:
光标闪是很简单的,单片机控制读出位置内容,反白写回

网友D:
就是指定个地址写入一个横杠或者竖线,然后写一次清空一次。不就是闪烁效果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