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基于XL4015的可调电源

楼主(2022-07-30):
做这个diy电源原本目的只是为了验证XL4015的性能及新入手的灵动微单片机方案,结果就做成了一个可调电源,能够满足日常的硬件调试电源供给。

原本想用此方案做成使用单片机通过pwm模拟dac调节达到恒压、恒流的方案,但最终项目没有用到。

在电源性能上输入受到稳压器7533的限制,最高只能24V输入,(XL4015支持40V),电流可以达到5A,长时间需要加散热片。

楼主:
硬件平台:

    电源芯片:XL4015
    降压芯片:7533
    显示:0.56寸共阴4位数码管
    运放:LM358
    处理器:MM32f0010(灵动微)
    其他:电位器、按键等

楼主:
原理图及PCB:

楼主:
功能简述:

    支持最高24V输入(受7533降压限制)
    支持可调电压输出(通过电位器调节)
    4位数码管显示
    支持电压显示
    支持电流显示
    支持按键切换电压、电流显示

楼主:
可以二次开发

预留串口(串口与swd下载口可以复用),方便支持上位机

楼主:
建议改进的地方

    数码管驱动增加限流电阻
    拨盘电位器容易误触,可以换成旋钮式的

网友A:
带载如何

网友B(2022-09-12):
可调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C:
还加散热片

网友D:
如何实现可调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