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103RCT6+BTN7971B+JGB37-520+PWM驱动电机

楼主(2022-07-30):
1.STM32F103RCT6最小系统板如图1所示

楼主:
2.BTN7971B电机驱动器

楼主:
3.GB37-520带减速器和编码器直流电机

楼主:
4.电机测试(不接单片机)

楼主:
5.电机测试,联接单片机

楼主:
按照如图所示,联接】

楼主:
6.STM32CubeIDE中配置针脚

楼主:
串口下载、时钟、PD2点亮D2如前例所示

https://blog.csdn.net/zhenglu777999/article/details/124256688

本例使用TIM8,Channel1->PWM Generation CH1和Channel2->PWM Generation CH2,并设置Parameter Settings→Counter Settings→Counter Period(AutoReload) →7200-1,点击小齿轮图标,生成代码。

楼主:
7.STM32CubeIDE中编写代码

楼主:
比如正转,就解开90和92行,91和93保持注释,如果反转,就解开91和93行,90和92保持注释,

网友A:
瞅着还不错呢,尤其是使用cubemx和cubeIDE实现程序开发的时候,真的可以说是解放双手了

网友B(2022-10-04):
中断产生于单片机内部和外部的各种设备

网友C:
大部分能够读取或者识别Flash上的数据就能够获得Firmware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