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问像“单运算放大器”放在这电路中主要是起什么用呢?

楼主(2022-07-30):
最近又抄了一块电机运行板。
其中一处接了SOT23-5芯片(丝印“A63A”,经电路分析,感觉应该就是LM321“单运算放大器”芯片)
但不太清楚这个芯片在这里的作用。

在我找到的教程视频里,这个位置既不是mos管逆变电路中的“过零点采样”用,也不是“三相电压采样”用的。

后来再查了另一个电路图,感觉有点像是电流采样。
但如果说是电流采样,看别人的位置应该是各相都占一个位置才对阿?难度是可以节省成一个使用?
(另外我不太明白这里的电流是如何运作采样的?普通的mcu只能AD采样电压的阿?那么是如何计算出电流值的呢?)

网友A:
功能就是测量MOS管的流通电流,通过小电阻采样,然后运放做放大缓冲,送到MCU的AD引脚。

网友B:
看样子是滞回比较器

网友C:
这是50倍的反相放大器,把采样电压放大后供AD使用.

网友D:
电机工作电流检测,过流保护用。

网友E:
搜一下"AN1299 PDF",可以用一只电阻结合不同的开关组合得到三相电流,用于FOC.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是50倍的反相放大器,把采样电压放大后供AD使用.

T叔,这不是反相放大器是同相放大器,放大器增益是48,结合前面R35:R36衰减,整个回路的信号增益是47

C29的作用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T叔,这不是反相放大器是同相放大器,放大器增益是48,结合前面R35:R36衰减,整个回路的信号增益 ...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差分放大器啊。

电流采样只用一个电阻的原理就是,每个时刻只有一个功率管导通,采集到的总电流其实就是功率管上的电流。

楼主:
感谢各位解答,那我去测试一下相关的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