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不能上传图片,是需要使用家园币还是其它问题了?

楼主(2022-07-30):
想把本地电脑的图片(非网络图片)上传并显示到贴子中去,但是点了发贴框上面那个绿色图片按钮后,发现网络图片倒是有个输地址的地方,但是本地电脑图片却没有那个“浏览”按钮(选择本地图片的地方)无法上传。想问下,是因为我浏览器的问题,还是其它原因了?是需要使用家园币吗?

可能是您没有进入高级模式?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复制你的图片,右键粘贴进来就可以了,在普通模式中也可以使用。

楼主:

上面是我上传测试,是只能键盘输入地址,不能鼠标点选的吗?

楼主:
哪位朋友麻烦帮忙讲下,急啊,发不出图片。

楼主:
楼上两位11111是什么意思?我发不出图,到底是我帐号不够资格,还是我没掌握方法,还是我电脑上浏览器的问题了?

网友A:
截图、右键粘贴即可,哪有那么麻烦?

网友B:
不清楚,前天发贴可以上传,我使用手机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楼上两位11111是什么意思?我发不出图,到底是我帐号不够资格,还是我没掌握方法,还是我电脑上浏览器的问 ...

高级模式试试

楼主:
,试验一下,楼上朋友说的,直接截图粘贴,看能否成功。

楼主:
成功了,谢谢大家。

网友D:
使用高级模式即可。。。

楼主:
点了高级模式,然的再点里面的图片,出来就是上面这个窗口,没发现选本地图片的地方。

@21ic小可爱 :安装插件怎么装啊?没看见浏览器有提示哦,需要预先打开什么浏览器设置吗?麻烦你讲一下,谢谢。
亲,是您浏览器没有安装插件。 截图的话有一些图片的纯文本模式下字符太多。可以纯文本看一下。是否是字符问题,可以传网络图片,使用链接。

楼主:
上面是用截图的方法,然后粘贴过来的,也有问题,不知道为什么有的截得图,明明看着不大,却要超过贴子的限制。

网友E:

选择文件上传就行了,当然也可以用楼上所说的方法,直接截图,粘贴

网友F:

使用高级模式才能上传图片,论坛的发帖机制比较原始

网友G(2022-08-31):

学习

网友H(2023-06-29):


网友I:
统一回答:关于论坛出现的奇怪问题,请尝试更换浏览器,即可解决。

可以使用Internet ExplorerMicrosoft E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