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示波器的信号匹配问题?

楼主:
信号发生器信号为方波,频率1MHz,信号峰峰值100mV,输出模式高阻。通过一个T型端口输出两路信号到示波器中,CH1使用1m的同轴电缆,CH2使用10m, 电缆型号为RG-58/U,波阻抗50欧姆。得到的示波器图像如下:

最近在学信号匹配,信号反射等的内容,但还是不太能理解CH1这个阶梯状的信号波形,谁能解释一下吗,谢谢!

信号下降沿

信号下降沿

信号上升沿

信号上升沿

网友A(2022-08-06):
这是阻抗失配造成的反射,使波形失真了。
你可以把两个示波器都调成50ohm输入阻抗,会明显改善信号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