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不笑由你

楼主(2022-07-31):
前天本人曾发帖揭示单位所谓技术比赛的面目,今天早上起来听内部广播——那位专业管理人员在广播中说:一台15KW电动机空载一小时,就会损失电费上千元!

网友A(点评):
电费较高,同时影响其他设备运行产生的间接电费。

网友B(点评):
空载电流多大啊?应该很小吧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下面的坛友不是说了:管理所言非虚,俺也不知道15KW电动机空载一小时到底能耗多少电?

网友C:
这才是真正的专家!普通人讲不出这种大道理。

楼主(点评):
言之有理,就这人家是老板的铁杆,而且一人得道**犬升天!

网友A(点评):
干部的基本素养

网友D:
空载能损失那么多电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载能损失那么多电费吗?

说的就是这个呀,可人家毕竟是专业管理人员

网友A(点评):
对比下:医生评估病情时,销售员介绍产品时,zf宣传政策时。有什么不同

网友A(点评):
从不同视角看待问题,屁股决定思维。管理的目的不是求真而是务实。

网友A:
运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着重强调节约用电的重要性。这个讲话不仅清晰表达了事件因果,也体现了作为技术管理人才深厚的文化底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着重强调节约用电的重要性。这个讲话不仅清晰表达了事件因果,也体现了作为技术管理 ...

绝对不是夸张,而是管理人员的真实水平反应。

网友A(点评):
换一种心境

网友E:
再来一座牌坊

楼主(点评):
是一座让人唾弃的耻辱柱。

网友F:
你在伊朗?津巴布韦?电费不算高啊。。。

网友G:
对一个大单位来说,是这样的,空载的发电机造成功率因数降低,会造成电费的费率上涨,并且还会有罚款。

对一个有10KKW变压器容量的单位来讲,因电动机空载造成的功率因数低产生的费率上涨和罚款,一小时造成1000元的损失很正常。

从专业角度来讲,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领导的讲话是可笑,但各位的无知也不相上下。

力率调整费,国家发改委(2004)1038号文件,不同功率因数会造成月电费增加比例

网友H(点评):
对于能够安装大 大变压器的用电单位,几乎100%的都配套装有自动电容补偿柜的,功率因数想低都低不起来,补偿柜是需要经过供电部门的“检查通过”的,是一大额外收入来源。另外,如果有功率因数超标的“例外”,那当然又是又给相关部门送上另一道“美餐”了。所以,实际上你很难见到大单位超标的,除非为了变相送福利。

网友I:
不能算,算了可能不止

网友J:
看了有些坛友的言论,说实话,有些人的无知让人叹为观止!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对一个大单位来说,是这样的,空载的发电机造成功率因数降低,会造成电费的费率上涨,并且还会有罚款。

对 ...

新手言论,不喜勿喷。已知15KW的电机,哪怕是满载工作一小时消耗的电能也就是15KWH,也就是15度电吧,按照这个功率因素看下来最大15%的额外收费,我也想不出来怎么实现的15度电收费1000块钱的,望有大佬给我科普一下避免踩坑~

网友B:
是不是按满载算的啊

网友L:
没毛病啊,人家又没有说是什么币种……可能是韩币呢~

网友M:
15kw,一小时就是15度电,1度电算1块钱,就是15块钱。
凡是有支出,就有油水,油水=总支出-实际支出=1000-15=985
领导可能不会算电费,但总支出总是不会算错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K:
新手言论,不喜勿喷。已知15KW的电机,哪怕是满载工作一小时消耗的电能也就是15KWH,也就是15度电吧,按 ...

主要是针对功率因数降低会有费率增加和罚款。

一个15KW的电动机空转,大约能让功率因数降到0.7以下,虽然有电容补偿柜,但无功功率可能会超过补偿范围。

功率因数降低会产生罚款,比如1万元电费,增加5%的费率就是500元,实际上算法很复杂,

虽然这个电动机的耗电有限,但它产生的无功功率,会让整个用电的费率增加。

这里有夸张的成份,但也存在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