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预驱与驱动MCU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2-07-31):
我今天看灵动官网,MCU分类有个预驱与驱动MCU,那他们的区别是什么?都怎么用啊?

网友A:
预驱MCU,就是集成栅极驱动器但不带MOS管,需要在片外用MOS管驱动电机;驱动MCU,就是集成栅极驱动器和MOS管,可以直接驱动电机。

网友B:
就是MOS管和不带MOS管的区别把

网友C:
可能和负载相关吧

网友D:
这个不知道哦,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E(2022-09-10):
是不是驱动能力大小的事

网友F:
带不带mos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