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请教专家,CH9141K无法透传。

楼主(2022-07-31):
向沁恒申请了一个CH9141模块,用CH340对它设置,与手机数据传输,都正常。
自己买了5CH9141K,焊了一个草台板。结果是,能够用CH340进行设置,能够进入AT模式,但手机端找不到CH9141K,通讯失败。更换CH9141K,情况依旧。电路图是借鉴的前辈的。

网友A:
我们从你搭建的实物图仔细分析了下,有以下几点需要改进:
1.天线直接接一个十几厘米长的弯弯曲曲的线,需要改进,天线如果是直接铜线接出,建议在三厘米左右,不宜过长,
2.VINTA和电源上的电容脚过长,需要剪短靠近芯片放置,VINTA和电源上的电容及晶体建议靠近芯片贴,
3.芯片底面是GND,不能不接,芯片底面的大地需要充分连接的,否则会影响蓝牙信号。

网友B:
应该是你的板子硬件有问题

网友C:
你这个底板有问题?

楼主:
用的是网友的电路图,见附图。
我有一片沁恒赠送的样品CH9141(有线路板,通讯正常),用万用表测了ANT引脚到地的电阻, CH9141是4.15欧姆;我买的CH9141K是1.83欧姆,5片CH9141K的阻值都一样。同一种芯片,仅封装不同,自我认为,这个电阻值应该是一样的。
测试了32MHz晶振引脚,有32MHz的振荡信号,32MHZ的频率正确,两个引脚的峰峰值都约为470mV。测试了SLEEP、AT引脚的电压(到地)为3.2V,VINTA的电压为1.07v,ANT电压为0;TXD、RXD脚与CH340连接,通讯正常。
猜测一下,即使ANT脚悬空,很近的距离,手机也应该能接收到信号。
如果说是硬件有问题,这么简单的电路,真看不出哪里有问题,难道我买到了假货。

CH9141K  (90.25 KB )

网友D:
检查一下板子自身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E:
听你描述的意思是电路没啥问题,但是无线方面通讯有点问题,是吧

网友F:
这电路属实简单哈,但是天线部分你咋没有匹配电阻之类的呢?

网友G:
你可以这样啊,天线部分用ipex接口呗,外置天线试试呢?

网友H:
是不是你板载天线出了问题啊

网友I:
可能是你阻抗匹配没做好吧

楼主:
又在*创商城买了5片,应该是真品,情况依旧,发射部分不能工作,手机搜索不到信号。即使天线阻抗不匹配,很近的距离,不至于也收不到信号吧。看了网友的CH9141K草台板,就用了一根导线做天线,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另买的CH9141能正常工作。

网友J:
你电路怎么设计的呢?天线部分怎么绘制的?

网友K:
看你电路是没啥问题,但是E1天线部分绘制的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放弃CH9141K了,选择了CH9141,CH9141K不能搞定。

CH9141 SCH.pdf

CH9141K SCH.pdf

网友L:
能AT说明MCU工作了,但是收不到信号就是天线的问题了

网友M:
这个蓝牙的天线还是很有讲究的,你得好好设计一下才行

网友N:
感觉是天线没设计好,导致收不到信号

网友O(2022-09-03):
需要AT指令操作的。

网友P:
可以透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