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C781x mcu 不停复位 如何解决?

楼主(2022-07-31):
AC781x mcu 不停复位  如何解决?

请教

网友A:
首先确定是在什么情况下复位的

网友B:
供电电压有压降吗

网友C:
那问题就多了 开看门狗了吗

网友D:
是运行到哪里复位的呢

网友E:
根据产生原因不同来解决啊

网友F:
也有可能是纯软件问题啊

网友G:
开启了看门狗?

网友H:
是不是使能了看门狗,缺又没有复位啊!

网友(2022-09-26):
有个寄存器,看复位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