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通过TIMER0计算按键的按下时间?

楼主(2022-07-31):
各位 有知道如何通过TIMER0计算按键的按下时间的吗?

网友A:
需要多大的精度呢

网友B:
中断或者轮询都行

网友C:
在检测到的时候读取定时器的值就行啊

网友D:
可以的 中断方式就行

网友E:
其实轮询也是可以的

网友F:
表面上简单 需要处理的细节还是有的

网友G:
中断或者输入捕获呗

网友H(2022-09-09):
中断方式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