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怎么使用计时器以RPM为单位测量速度

楼主(2022-07-31):
我用计时器和计数器测量电机转速。我没有得到合适的连接来计数传入的脉冲。
传感器安装在电机上,每转动一个脉冲。我想把它转换成RPM。所使用的传感器是附着在附件中的MOC 7811。请帮帮我!!
MOC7811PDF
59.1 K

网友A:
轮径的值有没有

网友B:
这个需要负反馈系统吧

网友C:
齿轮的齿数知道吗

网友D:
至少需要知道他的基本参数吧

网友E:
那还得看具体电机型号啊

网友F:
我估计从硬件到软件都需要摸索

网友G:
对编码器脉冲进行计数

网友H:
脉冲计数吧

网友I(2022-09-09):
编码器脉冲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