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sensor如何做一个图像采集系统

楼主(2022-07-31):
(无正文)

网友A:
你选的什么型号的sensor?
看看什么接口,找个支持该接口的mpu,然后画板子写代码就可以做成图像采集系统了

网友B:
捡到一颗螺丝,请问如何造一辆汽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选的什么型号的sensor?
看看什么接口,找个支持该接口的mpu,然后画板子写代码就可以做成图像采集系统了 ...

ov7670, mpu指的是什么?现成的控制器?

网友C:
这个可以采用ARM+DSP+FPGA架构,软件就用linux系统。
上位机就使用普通电脑 i7 CPU +16G RAM + 1T硬盘 + RTX3090显卡 + 104键薄膜开关键盘 + 滚轮光电鼠标 + 真铁皮机箱 + ATX电源 + 千兆网卡。正版windows系统,opencv图像处理库。
下位机通过千兆网线与上位机通讯。

网友A(点评):
这个太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采用ARM+DSP+FPGA架构,软件就用linux系统。
上位机就使用普通电脑 i7 CPU +16G RAM + 1T硬盘 + RT ...

谢谢!FPGA主要起什么作用?一般用什么样的FPGA?Altera的? DSP是不是用来做ISP?,ARM做调度,将fpga读出的数据经过网线传到上位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FPGA主要起什么作用?一般用什么样的FPGA?Altera的? DSP是不是用来做ISP?,ARM做调度,将fpga读 ...

理解完全正确!
FPGA用来作为接口转换,也可以用于算法加速。

网友A:
引用 楼主:
ov7670, mpu指的是什么?现成的控制器?

ov7670比较简单,不用mpu也可以,直接用单片机或者arduino都可以做。
参考:https://zhuanlan.zhihu.com/p/65250414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采用ARM+DSP+FPGA架构,软件就用linux系统。
上位机就使用普通电脑 i7 CPU +16G RAM + 1T硬盘 + RT ...

3090显卡不普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