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DAC

楼主(2022-07-31):
请教大佬:
PIC18F57Q43有一个DAC1,我这边在MCC里面设置了Enable Output on DACOUT,但是PIN MANAGERMENT 里面总是显示Direction 为input,为何?

在一些example里面,看到的都应该是output:
https://microchipdeveloper.com/projects:mcu1101-project-11

网友A(2023-02-02):
单片机给DAC怎么输出数据

网友B:
Pic 单片机哪个里面有dac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c 单片机哪个里面有dac

我知道的PIC8,avr64这种8bit单片机都有AD,DA,等外设。

网友C:
PIC单片机中有固定参考电压是什么

网友D:
如何保证两个同位数的ADC和DAC串行数据的一致性?

网友E:
控制dac输出正弦最少多少个点

网友F:
AVR单片机有没有内置DAC的?

网友G:
什么低端的单片机带DAC

网友H:
哪种型号的单片机内部已经集成有adc和dac?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哪种型号的单片机内部已经集成有adc和dac?

microchip的全系列从最便宜的8bit PIC16 AVR64DD32等都支持ADC和DAC。

网友I:
最大支持多大的转换速度?

网友J(2023-03-04):
PIC MCU中的参考电压是多少

网友K:
有dma可以实现信号发生器的功能吗?

网友L:
这个是多少位的DAC?

网友M:
引用 网友G:
什么低端的单片机带DAC

好像microchip的全系列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