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电机驱动的MOS应该怎么选择?

楼主(2022-07-31):
请问一下,做三相电机驱动的时候,电机驱动的MOS应该怎么选择?是电压电流越大越好么?

网友A:
跟驱动电机的额定最大功率相关

网友B: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

网友C:
漏源极电压,最大工作电流,导通电阻等等。

网友D:
额定电流,导通阻抗

网友E:
感觉还是电流最关键吧

网友F:
这个应该是电流是最关键的地方了。别的没有什么了。

网友G:
电压有关系的吧,别的好像没有任何的关系了。

网友H(2022-11-04):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电流最关键

网友I:
电流最关键

网友J(2022-12-20):
比驱动电机的额定工作电流大应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