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电机预驱和直接驱动的选择

楼主(2022-07-31):
请问,如果做电机控制的话,是采用MCU+电机驱动IC比较好,还是采用MCU集成电机驱动的比较好啊?是不是采用MCU+电机驱动IC的选择更好一些呢?

网友A:
驱动IC吧,是不是可以扩展更容易,
其实还是看你的系统搭建

网友B:
都可以的,看成本控制。

网友C:
都可以的,就是花费的成本不一祥而已

网友D:
驱动能力不足的话,就需要加前级驱动芯片。

网友E:
如果驱动能力不够的话,需要增加前级的驱动吧。

网友F(2022-09-16):
看成本的控制吧

网友G:
成本方面,分离要比集成预驱要便宜些,
排版空间方面,集成预驱要比分离小
查找问题方面,如果驱动部分出现问题,集成预驱可以更快的找到问题源头
综合来说如果成本要求不严格还是建议使用集成预驱,当然也要注意驱动能力大小。

网友H:
看来是各有利弊了

网友I:
看成本控制吧

网友I(2022-11-06):
都可以的,看成本控制

网友J:
都可以的,我认为主要看你的板子有没有限制,小体积就用集成的,满足需求再看成本控制

网友K(2022-12-20):
分离预驱要便宜些,集成预驱要更方便调试。
看需求取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