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凌鸥MCU支持加密烧录么?

楼主(2022-07-31):
现在MCU都在做防**啊这种,有很多MCU厂家都会针对自家的MCU做加密烧录处理,方便用户保护自己的代码知识产权。请问,凌鸥MCU有这方面的支持么?

网友A:
应该支持吧,这个需求较普遍

网友B:
加密烧录是个很普遍的需求把

网友C:
可以吧,基本每个单片机都可以的

网友D:
现在好多芯片都支持了吧。大部分的芯片应该都支持了。

网友E(2022-12-20):
这个需求很常见,应该是支持的

网友F:
LKS直接加密方法一般有三种:
1、使用软件对FLASH区域的最后一个word写入非全1的数据即可实现加密,解密把最后一个扇区删除即可。
2、使用LKSFLASH软件点击加密按钮即可。https://www.linkosemi.com/upload ... lksflash_v1.4.3.zip
3、使用LKS离线烧录器,选择加密即可。

网友G:
这个应该是基本要求,都会满足的

网友H:
加密烧录是基本操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