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LKS32都是arm内核,支持SWD接口烧录是么?

楼主(2022-07-31):
请问一下,LKS32都是arm内核,支持SWD接口烧录是么?可以用DAPlink直接实现代码的调试与烧写对么?

网友A:
没有问题

网友B:
一般的都可以支持SWD进行烧录的

网友C:
现在还有什么芯片不能用SWD的方式吗?好像没有了吧,基本上芯片都可以进行SWD烧录的

网友D:
这个一定适合SWD烧录的,一般的芯片都适合吧,没有不适合的吧

网友E:
一定是属于SWD接口的,别的好像没有这种级别的了。

网友F:
这个芯片一定是支持的

网友G(2022-12-20):
现在大多的芯片都支持SWD烧录吧

网友H(2024-02-22):
DAPlink 是一个开源的调试和编程接口,它支持 SWD 和 JTAG 接口。

网友I:
支持SWD接口烧录

网友J:
都是支持swd烧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