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HDL] Verilog语法

楼主(2022-07-31):
Verilog语法入门
Verilog HDL是一种硬件描述语言(HDL:Hardware Description Language),以文本形式来描述数字系统硬件的结构和行为的语言,用它可以表示逻辑电路图、逻辑表达式,还可以表示数字逻辑系统所完成的逻辑功能。 Verilog HDL和VHDL是世界上最流行的两种硬件描述语言,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发出来的。前者由Gateway Design Automation公司(该公司于1989年被Cadence公司收购)开发。两种HDL均为IEEE标准。
Verilog可以从五个层次对电路(系统)进行描述,包括:系统级、算法级、寄存器传输级(即RTL级)、门级、开关级。我们平时用的最多的为RTL级,故Verilog代码也经常被称为RTL代码。
在笔者看来,掌握一门语言最快速的方法就是在实际应用中去学习,Verilog HDL也不例外。下面我们就通过一系列实例来学习Verilog HDL。
1.1 简单组合逻辑电路
对于逻辑表达式:

其电路图如下所示:
Verilog代码如下:
语法说明
module/endmodule :表征模块的开始与结束。
example :模块名可由用户指定,可包含字母、数字及下划线,需以字母开头,区分大小写
assign :赋值操作关键字,该关键字后可跟一个赋值表达式,该关键字是实现组合逻辑操作的一种主要描述方式。
input/output :表征该信号的方向,除输入、输出外还有一种inout(输入输出)型。
操作符 :
~按位取反、&按位与、|按位或
常用操作符及其优先级:
建议大家在写代码时,在适当的地方加上括号,以增加可读性
综合后电路:
上图是综合工具生成的电路图,大家可以自行化简上述电路,看是否等价。

楼主:
1.2 多bit逻辑门
对于下面5个逻辑表达式
y1 = a & b;y2 = a | b;y3 = a ^ b;y4 = ~(a & b);y5 = ~(a | b);
其电路图如下所示:
verilog代码为:
语法说明:
[3:0]:表征该信号的位宽,实例中是推荐写法,[0:3]、[4:1]等写法也是合法的
//、/* */ :代码注释,增加代码可读性,//为单行注释,/* */为多行注释
1.3 八输入与门
对于逻辑表达式 y = a[7] & a[6] & a[5] & a[4] & a[3] & a[2] & a[1] & a[0];
其电路图为:
Verilog代码:
语法说明:
a[7]:可将一个多位宽信号中的一位或多位以此种方式进行单独处理
& :按位与、归并与操作,如该操作符只有一个操作数时,则将该操作数的所有位进行相与操作,可以实现与注释部分相同的功能,但写法更简洁。

楼主:
1.4 一位全加器
对于表达式 {cout,s} = a + b + cin;
其电路图为:
Verilog代码
语法说明
wire :线网型数据类型,verilog语法中的一种主要数据类型,用于表示线网型信号,与实际电路中的信号连线相对应。wire是verilog中的默认数据类型,此例中的输入输出信号没有指定数据类型,则默认为wire型。除wire外,另外一种主要数据类型为reg,表示寄存器类型数据。
内部信号 :此例中的p、g为内部信号,可以简化设计,增加代码可读性。
1.5 三态门
电路图
Verilog代码
语法说明:
z :高阻态,verilog中,信号共有4种状态"0、1、x、z",分别表示低电平、高电平、不确定态和高阻态。对于没有进行初始化的信号,一般处于不确定态(x),高阻态表示该信号没有被其他信号驱动,经常用于有多个驱动源的总线型数据上。
4'bz :数据格式,表示该信号为4bit位宽,用二进制方式表示,对于数据格式的进一步说明,可见下表

楼主:
1.6 八位两路选择器
电路图:
Verilog代码:
语法说明:
模块例化 :可通过实例化已经设计好的模块来达到重用模块,简化设计的目的。可将一个模块重用多次,在同一模块中,实例化名称(本例中为lsbmux、msbmux)可任意指定,但不能相同,也不能使用verilog中的关键字。本例中列举了verilog语法支持的两种实例化方式,推荐使用第二种方式,虽然代码量增加了一些,但增加了可读性,同时降低了出错的风险。
对于第一种模块例化方法,应严格保证实例化模块(lsbmux)中的参数排列顺序与被实例化模块(mux2)的参数排列顺序严格一致。
对于第二种方式点后面是被例化模块(mux2)的接口信号,括号内的是实例化模块(msbmux)的接口信号。
位拼接 :可将一个或多个信号的指定位,拼接成一个新的信号,对于上述表达式,如果y是一12bit的信号,则其各位的值为:a[2] a[1] b[0] b[0] b[0] a[0] 1 0 0 0 1 0
下划线 :数字中间的下划线是为了增加程序可读性,可直接将其忽略。

楼主:
1.7 D触发器
电路图:
Verilog代码:
语法说明:
时序逻辑 :电路具有**功能,电路状态不但与当前输入有关,还与前一时刻的状态有关。
同步逻辑 :在同一的时钟信号激励下工作,输出只在时钟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发生变化。
reg :除wire类型外,另外一种常用的数据类型,一般表示寄存器类型数据,不过并不绝对,记住一条原则:在always块内被赋值的信号应定义成reg型,用assign语句赋值的信号应定义成wire型。
always :除assign外,另外一种实现赋值操作的关键字,两者都不可嵌套,区别在于,assign语句只能实现组合逻辑赋值,且一个assign语句后面只能跟一条赋值表达式。而always即能实现组合逻辑赋值,又能实现时序逻辑赋值操作,且可以包含多条赋值表达式,多条赋值表达式,则应位于begin/end对中间。
posedge :verilog关键字,表示上升沿的意思。Always@(posedge clk)表示在clk信号的上升沿的时刻,执行always块内部的语句,与此相对应的,是表示下降沿的关键字negedge。凡是带有posedge或negedge的always块,都会被综合成时序逻辑电路。
阻塞/非阻塞赋值:采用"\<="进行赋值的语句,称为"非阻塞赋值",采用"="进行赋值的语句,称为"阻塞赋值"。在always块中,阻塞式赋值方式语句执行有先后顺序,而非阻塞赋值语句则是同时执行。因此,在时序逻辑电路中,两种赋值方式可能或综合出不同的电路结构。如下所示
显然,第二种电路才是符合我们预期的设计,为避免出现一些稀奇古怪的电路,我们只需记住以下规则:
i:在组合逻辑电路中,使用阻塞式赋值方式"=";
ii: 在时序逻辑电路中,使用非阻塞式赋值方式"\<="
iii:在同一个always块内,只能存在一种赋值方式。
iv:一个信号,只能在一个always或一个assign语句下赋值。
v:原则上来说,一个always块内只处理一个或一类信号,不同的信号可在不同的always块内处理。
vi: always块内只能对reg型信号进行处理,不能对wire型数据赋值,也不能实例化模块

楼主:
1.8 带同步复位的D触发器
Verilog代码
语法说明:
同步复位 :复位只能发生在在clk信号的上升沿,若clk信号出现问题,则无法进行复位。
If/else :always块中常用的条件判断语句,可以嵌套,有优先级,一般来说,应将复位处理逻辑放在第一个if语句下,使其具有最高的优先级,该语句只能在always块内使用。另外一种比较常用的条件判断语句是case。与if/else语句不同,case语句不带优先级
1.9 异步复位电路
Verilog代码
语法说明:
异步复位 :在always的敏感变量列表中,包含了posedge clk(clk信号上升沿) 和posedge reset(reset信号下降沿)两个条件,只要有一个条件发生,便会执行always块内的逻辑。复位处理逻辑应具有最高的优先级。
用always块实现组合逻辑
verilog代码
语法说明:
always块内被赋值的信号应定义成reg类型,即使此信号在实际电路中是线型。
always语句实现组合逻辑应采用阻塞赋值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