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静电防护浅谈

楼主(2022-07-31):
        静电放电瞬间会产生电磁辐射效应,尽管时间非常短暂ns级别,但能量极高KV级别,如果旁边有正在使用的电子设备或线缆电磁干扰会经线路传播,从而影响到其它电子设备,导致异常工作。
        所以,ESD测试成为检测产品稳定性和抗干扰性的重要指标。
        常见的测试手法有 a. 接触式±8KV放电  b.非接触式±15KV放电两种。每家公司标准不一样,有些要求四轴飞行器,有些要求无误动作,或者是允许产品不稳定但干扰去除后产品性能可以恢复等等, 关于ESD防护方面 要从软硬件两个方面去考虑:
        软件层面:
       1>安全时钟CSS开启,防止意外发生的时候整个系统崩溃.
       2>增加硬件看门狗复位.
       3>flash 操作过程需要预防干扰,增加保险,类似增加屏蔽中断,或者把flash操作时间拉长至更充足的范围,来防止异常导致flash出错.
       4>静电最大影响的是电压,MCU必须增加电压欠压防护,欠压复位等等.
       5>晶振起振时间拉长至更充足的范围,来防止异常导致MCU无法抓取晶振源.
       硬件层面:
       1>硬件画板需要把MCU防护得更好
                 a>每个IC尽可能占用一个电源分支(不要交错盘结在一起,防止电流乱窜).
                 b>电源滤波,滤波电容尽可能靠近MCU电源管脚.
                 c>如果条件允许,画四层板吧,电源VDD和GND各占一层;如果没法做到四层板,那就尽可能地让复位管脚走线最短,滤波也很重要,同时避免复位线干扰的走线处于平行,最好垂直.
        2>串联电阻(电阻经验值选用几十——几百欧姆左右的),电阻具有对高频信号的阻力作用,但需要实际测试.
        3>最后一个大招:接口增加ESD器件.

网友A:
冬天衣服上的静电怎么破,哈哈

网友B:
能否在引申一点

网友C:
芯片行业防静电的确重要

网友D:
静电相对容易点

网友E:
有常用的保护电路么

网友F:
需要一个保护电路吧,还有EMC的知识要多一些。

网友G(2022-10-04):
静电真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