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请问LKS32的电机驱动部分代码以什么形式提供?

楼主(2022-07-31):
请问LKS32的电机驱动部分代码以什么形式提供?是以库的形式还是C函数的形式啊?

网友A:
这难道不是自己写的么

网友B:
现在都是自己写的吧,别的好像不行叻

网友C:
这个好像不行吧,不知道怎么办比较好。

网友D(2022-09-13):
1、商用方案观测器相关内容以库函数形式提供,其它内容都是以C语言方式提供。
2、我们也提供了开源代码以C语言方式提供,可以查看置顶帖子,里面有开源例程的地址。

网友E:
一般官方提供的都会是源码,不过电机驱动要是第三方的可能就没有源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