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96的默认时钟频率是多少?

楼主(2022-07-31):
如果不专门配置时钟,HC32196默认的时钟频率是多少?

网友A:
默认内部4M

楼主(点评):
谢谢!我怎么感觉比我是用外部8MHz晶振速度快。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Sysctrl_SetRCHTrim(SysctrlRchFreq4MHz);mian函数开始的时候加载下主频,可能编译器的原因导致主频是乱的。SystemCoreClock 查找下这个主频变量,默认是4M的

网友B:
不配置的话使用内部RC时钟

楼主:
谢谢大家!我移植的程序中有double转unsigned int操作,这个家伙越界引起的混乱。

网友C:
默认的最多多少倍频呀

网友D:
主频最高能到多少

网友E:
哪些模块可以使用这个时钟呢

网友F:
这个只是说内部的时钟频率

网友G:
可以进行倍频啊

网友H:
内部rc时钟的频率是多少啊

网友I(2023-02-04):
芯片最大时钟,看datasheet

网友J:
系统默认的就是8MHz

网友K:
最大72Mhz 你可以超频用

网友L:
一般就是72MHz或48MHz。

网友M:
是工作时钟的频率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