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如果想驱动按摩枪的话,用哪款MCU比较合适

楼主(2022-07-31):
请问一下,如果想驱动按摩枪的话,用哪款MCU比较合适

网友A:
可用LKS32MC037M6S8或LKS32MC051C6T8

网友B:
可以试试上面专业人士推荐的型号哦,哈哈

网友C:
按摩枪是什么?感觉用的资源应该不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按摩枪是什么?感觉用的资源应该不多

运动人士用到的多

网友D:
这个对MCU要求不高吧

网友E:
普通8位机

网友F:
按摩枪,我认为只要能够驱动电机就可以了吧,别的没有什么具体要求吧。

网友G:
这个好像对于MCU的需求不是很严格的。很棒的。

网友H:
我认为国产芯片都适合做按摩枪的

网友I(2022-12-20):
03系列不错,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