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工地拆个消防显示屏

楼主:
@21ic小可爱 @21小跑堂 #申请原创# @21ic小喇叭
周日了,又去工地搬砖了,穿上21ic的工程师体恤衫。

戴上安全帽,出现在工地,就是下面这个样子天气不算热,有时还稍微有点小雨,有时晴空**。飘过一片云,就带来一阵雨。
今天在工地帮忙安装消防设备,对于消防器材,大家都比较熟悉了,接下来看看今天都拍了哪些好玩的玩意。
消防报警按钮,每个消防栓里面都配备这样一个按钮,这个是166号,之前一直不知道按下去会是什么样,现在知道了。按下去,就会通知消防控制室,控制室会在电脑显示当前位置手动报警开关按压下去,会有人员通过监控或者别的方式查看该位置是否有火情。接着往下看工作原理。

这个按钮拿下来就是这样子,有四个触点,当前消报(消防栓报警的简称)只用到两个触点就可以了,带电话的,是用四个触点,后面那两根线是用来接电话线的。更换另一个报警器,可以使用电话功能。

手动按压下去以后就是顶部漏出一堆黑线。然后红色报警灯会常亮

如何复位呢,底部有两个孔,会有专门的钥匙,插进去往上一推,就复位了,当然我看他们也可以用一字螺丝批往里怼,比较费劲

专用钥匙是这样子的。

复位后就推上去了。

然后回复安装,直接卡上就可以了。后面触点直接接触上了。

接下来看写码器
也是青鸟消防的专用写码,操作简单,开机,写码,读码
功能键就这几个,感觉也是没有技术含量。

背部一个底座,一般是烟雾感应器,还有温度感应器,通过底座旋转到写码器上,直接操作写码就行。

写完码,标记上数字,就可以安装到指定的位置了。一般情况不会坏。

对于这些感应器还有报警器,我也有不懂的地方设置好码数后,通过两根线就可以把数据传输到控制室,两根线的电压是直流24V,所以安装底座的时候不需要分正负极。随意发挥就好,不要短路,因为有马虎的人安装的时候经常会铜丝没捋好,导致短路。
安装屏显,也是只有两根线,就是从旁边的报警器接过来的线。

先安装底座

把线压上,多余的线怼进线盒里。

背部,看着有4个触点,实际是两个触点。两两并联的。

先卡底部,然后顶部用力一推,就进去了。

因为这个已经是有24V电源了,所以安装后就显示时间,时间是出厂设置,当数据同步后,时间自动更新到服务器的时间

安装大约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同步了时间。。设置该屏显的位置,需要密码,通过密码进去功能,然后再次输入另一组密码,可以设置该屏显的位置号码,不需要写码器写码。过程就不展示了。

休息的时候,问了安装的朋友,可以拆个看看吗,他同意了,然后直接拆,简直是无损拆解,连屏幕拆下家来,一颗螺丝没有,完全都是卡扣的。往下看。

用螺丝刀轻轻怼一下六个卡扣,就拿下来背板了。漏出一大块PCB,背部比较整洁,除了4个触点,一个电容,一个喇叭,没有任何元件了。

取下主板,四个卡扣

正面的面板,四个按键,

屏幕也是由四个卡扣固定,除了四个按键比较明显,没有啥元件。

取下屏幕,只有一颗芯片,一堆电阻贴片

芯片是真的看不清丝印

屏幕的排线

屏幕背板印刷一些批号

四颗按键分别是取消,上,下,确认按键。个人理解的功能是当该楼区域有消防报警按压的,可以通过该屏显消除报警功能,还有6个led指示灯,用来显示对应功能的,安装完以后,第5颗灯慢闪烁,对应功能是运行,就像消防报警里的那个功能一样。

拆解完了,复位,然后安装到该去的地方。

在控制室的时候拍了几张控制室照片,大家一起观看下。

控制室设备很多,有好多通风机,左边的一堆按钮控制风机,进风口,出风口。

背面一堆线路板,还有备用电源。

控制室,可以控制所有消防报警按钮,灯光,喇叭,报警器等等。

背部线路板蛮漂亮的。

以上就是今天工作之余的拆解了。消防系统,一直是生命安全的保障,我们希望永远用不上,但是不能没有这套系统。如果发生火灾,水灾,都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来确保人民生命安全。希望大家日常生活中安全用电,水,天然气等等,人离开家,一定关闭阀门,防患于未然。
一起欣赏城市的风景

明天又是周一了。美好的一周又要开始了。今天拆解就到这里了。晚安各位朋友。。

网友A(点评):
楼主的拆解很到位,点赞。

网友A(2022-08-01):
这个表示第一次见,楼主讲的很到位,图片很详尽。

网友B:
这套系统挺庞大的,还必须得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套系统挺庞大的,还必须得装

没办法,不然消防验收不通过。

发新帖 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