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工具] BLDC反电动势的一些知识点

楼主(2022-07-31):
1、**问:反电动势过零检测rc延时时间是怎么得到的?**答:仿真得到的,我用的PROTEUS。
2、反电动势是个连续变化的量,正负循环类似正弦波或梯形波变化,其最大幅值小于单相线圈通电时的电压(即1/2电源电压Vdd)。悬空相的反电动势和另外两个通电相的中点电压相加后得到幅值(即电机内部的中心点电压)基本为0(略大于)到电源电压Vdd(略小于),方向有从0到Vdd,或者是从Vdd到0,因此有上升沿和下降沿。结论:反电动势电压为±1/2Vdd,悬空相的电压为从0到Vdd或者从Vdd到0。
3、不同参数的电机需要的转速是不同的,从我的经验看大功率的电机需要的转速低,小功率的需要的转速高,针对参数变化较大的电机你可能需要设定不同的参数。不太容易一个参数包打天下。另外无感无刷电机从启动转到自动运行是控制的难点与核心,各个文献说的都不是很细致,这个需要你自己尝试,我只能给你个大概的办法,即强制定位+外部强制运行+找过零点切换自动运行。
4、加速确实不能太快,否则会出错,减速比加速要容易一些,速度可以快一些。另外在加减速时延时计算方法是不会有影响的,毕竟角度差一些不会有大问题,而且加减速不能太快,这样延时时间不会有剧烈变化。有位置传感器的应该变化速度可以快很多。
5、问:电路采用比较器法检测反电动势。现在反电动势检测电路加了电容能从开环切入到自动换相。但是反电动势电路不加滤波电容,就无法正常切换了。求助,反电动势检测电路不加滤波电容,该如何进行处理???
答:不加电容,过零信号会很乱,我想需要从软件入手解决。在PWM关断期间不测量试试。
6、问: ADC采集的话,是用什么方式触发,在PWM-ON时段还是PWM-OFF时段采集了。
答:我用的是比较器方式,如果ADC的话我想应该在PWM-ON时,与1/2V比较。
7、问:第一:强制定位时,由于需要加大PWM,并保持一定的时间,如果时间稍微长点,会不会导致电机烧掉?
第二:低速阶段,是不是必须要通过实际的电机参数来调整?
第三:每两相通电,电动势过零点时,电平跳变都是一定的,会根据换向的顺序来检测上升还是下降沿是吧?
答:第一,预定位的占空比和时间需要试验确定,另外MOS比电机容易损坏;
第二,最低转速与电机有很大关系,得试验确定;
第三,换相后过零方向是确定的,检测向上或者向下过零是确定的,每个电周期六步中一次是向上的另一次是向下的。
8、问:您说的过零延时补偿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补偿?
答:你可以由慢到快,先别着急,从零到100%转速先设定在15s,再逐步提高速度到你想要的速度。过零补偿时对无感电机RC网络延时的补偿,与RC数值有关,另外在加速时每次过零后延时30度电角度的时间会缩短,反之亦然,因此在变速时延时30度时间要补偿。
9、通过这个例子学到两点:①、在输入捕获中断函数中,把TIMX->CCRX的值等于60°电角度的时间。②、过零点换相延迟时间等于30°电角度的时间减去RC滤波的时间(这个例子中是200us)。

网友A:
一问一答的模式挺好的,哈哈

网友B:
感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了,不错的知识。很棒的

网友C:
学习了,这个不错的,很棒的产品哦

网友D(2022-09-03):
问答式看着不错

网友E:
问答模式,挺好

网友F:
搞这行还是得不断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