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
如何使用定时器TMR1向下计数方式

楼主:
向下计数方式有一个好处是 比较直观的从 你要计数值往0走。 而计数值在不同条件下 可以赋值, 当然向上计数模式也是可以 来获得同样功能。
        /* 48 000 000 * 1 / (47+1)  = 1us */
        tmr_base_init(TMR1, 1, 47);                   //1us  Cntclk
        tmr_cnt_dir_set(TMR1, TMR_COUNT_DOWN);        //向下定时器   用于串口1的LIN超时设置
        /* overflow interrupt enable */
        tmr_flag_clear(TMR1, TMR_OVF_FLAG);
        tmr_interrupt_enable(TMR1, TMR_OVF_INT, TRUE);

请问 赋值用的 是tmr_counter_value_set()函数  还是tmr_period_value_set() ?

网友A(2022-08-01):
建议看一下这个定时器使用指南

网友B:
按照字面理解应该是前面那个,后面的是周期设定值,咱一般不喜欢用库函数,直接寄存器赋值,反而简简单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字面理解应该是前面那个,后面的是周期设定值,咱一般不喜欢用库函数,直接寄存器赋值,反而简简单单。 ...

我的是向下计数模式哦。 GD32  我向上和向下 都试OK, 如果向上 则timer_counter_value_config(TIMER1, 0);   从0开始
timer_autoreload_value_config (TIMER1, xxx);  xxx= 你要的值
timer_enable(TIMER1);

如果是向下计数,则
timer_counter_value_config(TIMER1, xxx);
timer_enable(TIMER1);

AT32F425 TMR1向上计数也调试通了, 唯一没调试通的就是TMR1向下计数模式 很容易就超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