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AT32F435的XIP模式,速度慢的问题,有人解答吗?是因为没有配置好还是这个外设背身就很拉跨呢?

楼主(2022-08-01):
关于AT32F435的XIP模式,速度慢的问题,有人解答吗?是因为没有配置好还是这个外设背身就很拉跨不能正常使用呢?看了论坛的一个帖子,403a的,使用的是SPIM外设,运行速度还行?难道xip模式都比不上spim吗?

网友A:
那个QPI吗?我测试的DMA方式读20+MB/S

楼主(点评):
这个速度还行

网友B:
应该是配置没对吧

网友C:
没用过,应该是配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配置没对吧

这么说吧,同样的配置,如果是使用分散加载的放置运行,运行速度还行,但是使用boot+app模式(几乎所有代码运行在外部flash)速度就非常慢,app中使用xmc驱动lcd,测得nwe信号断断续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