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32f203r个芯片的usb例程里找不到U盘和虚拟串口方面的资料

楼主(2022-08-01):
CD, dc
ch32f203r,这个芯片的usb例程里找不到U盘和虚拟串口方面的资料。有这方面的例程吗?

网友A:
之前论坛上有分享

网友B:
虚拟串口指什么

网友C:
这种例程应该是有的吧

网友D:
你可以看看官方F1的例程,他俩应该可以通用

网友E:
之前论坛板块里有分享

网友F:
你用ST的demo也是可以的吧,你用CH32F系列的好像是可以完全兼容的

网友G:
这个你去官网找找资料吧,一般情况是有的

网友H:
他家做接口MCU很强,这种demo应该会提供吧

网友I:
你在论坛上搜索一下呢,也许能找得到

网友J:
这种对U盘操作的应该很多吧

网友K:
官方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资料么?应该会有吧

网友L:
例程应该是有,你可以问问论坛里的技术支持

网友M:
你参考别家的呢?流程业务参考参考呗,用ST的就行

网友N(2022-09-10):
翻一下论坛,之前有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