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427启用内部晶振,串口波特率115200发送数据不正常,求解答

楼主(2022-08-01):
1、通过启用内部HSI的方式启用内部晶振进行时钟配置
2、目前配置的时钟HCLK=180;PCLK1=45;PCLK2=90; M=8,N=180,P=2
3、初始化串口7,参数为115200,N,8,1
4、while循环按照1秒钟发送一个字节0x55,通过TTL侦听监测到发送出来的数据为DE FF(有点固定,偶尔会变一下)
5、试过9600,试过1200,貌似都不行
6、想问下,内部晶振的方式能用么?感觉不至于这么不准吧?

网友A:
目前感觉,只要不用can通信,内部晶振都能满足

网友B:
应该不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C:
这个速率应该没问题

网友D:
这是常用波特率了~~

网友E(2023-03-01):
115200 不行,不过最大波特率不是9600

网友F(2024-05-06):
只要内存占用量不超过 256.0 就可以用 small 模式编译

网友G:
专门的滤波器来阻止交流噪声进入周围的电路

网友H:
电流型变换器电流检测电阻的公共接点和输出端电阻分压器的下端

网友I:
超过变量128后必须使用compact模式编译

网友J:
引线长度就决定了其响应信号的波长

网友K:
数字电压表(DVM)或仪器来测量效率

网友L:
任何一条PCB引线都可能成为天线

网友M:
滤波电容、功率开关管或整流器、电感或变压器

网友N:
128以上的某些地址为特殊寄存器使用,不能给程序用

网友O:
交流能量就会从输入或输出滤波电容上流进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