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VIPER22A 哪位大佬用过?最大占空比式多少?

楼主(2022-08-01):
如题,VIPER22A。最大占空比式多少呢?规格书里没说,最大0.45吗?

@6688hyc :IC手册当中只有最小导通时间。
@王栋春 :你可以歇了
@6688hyc :好像是固定的。
@王栋春 :参数表里没有占空比嘞
反激开关电源IC,这个最好仔细看看型号参数表。

网友A:
普通反激最大占空比一般小于0.5,有源钳位反激可以稍大点。VIPER22A就是普通内置MOS反激芯片。

那就是小于0.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