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103c8t6芯片的外部最小系统没有晶振也能工作为什么呢?

楼主(2022-08-01):
我知道这个芯片内部是有振荡电路的,但是我看好多帖子都说外部的时钟电路没有的话不能烧录程序和正常运行,但是我看到一个最小系统没有晶振也能正常工作,是因为没有使用到寄存器吗?

网友A:
如你所说芯片内部是有振荡电路,这是完全作为时钟用,只是精度没普通晶振高而已。
没外部的时钟电路完全可以正常使用。不用管那些帖子。

网友B:
有内部晶振,他会首先检测外部晶振,如果外部晶振没有正常的启动,他就会自动的启动内部晶振,但是频率需要看手册

网友C:
你去看看STM32的时钟树,提醒一下,使用内部时钟时,最高到不了72MHz。只能配置到64MHz

网友D:
去看RCC章节,103上电,复位成功后,MCU将默认内部16MHz(HSI)8分频也就是2MHz运行,你可以去修改内部PLL,也可以去切换外部高速时钟HSE,如果切换不成功,会有错误标记,切换成功,就按你配置的PLL使用外部时钟运行。

这就是103没有外部HSE,STM32也能运行。只不过内部的RC精度与外部的PPM差些,尤其是全温度范围,不做精确计时也没啥大碍。

网友E:
STM32启动的时候,系统时钟就是内部HSI时钟,就算你接了外部时钟,也要先使用HSI启动,然后运行你的时钟配置代码,再切换到外部时钟

网友F(2023-02-23):
对于有串口,CAN之类的,要求波特率比较准确的,最好还是有外部晶振,外部晶振的精度比内部RC振荡高几百倍。

网友G(2024-04-01):
可以用内部时钟震荡器啊

网友H:
在没有外部晶振时可以使用内部时钟

网友I:
它内置了内部振荡器。

网友J:
虽然内部振荡器可以使芯片在没有外部晶振的情况下工作,但其稳定性和精度通常不如外部晶振。

网友K:
该芯片支持内部时钟源。

网友L:
长期依赖内部RC振荡器作为时钟源可能不适用于所有应用,因为它可能会因为温度、电压变化等因素导致时钟不稳定。

网友M:
如果系统启动时没有晶振,那么可能会使用某种默认的时钟源,例如内部RC振荡器。

网友N:
有一个选项可以使能内部振荡器,并选择其作为系统时钟源。

网友O:
通常还是建议使用外部晶振来提供稳定的时钟信号。

网友P:
好像是启动时候用的内部晶振,启动完成才会切换成外部晶振的

网友Q:
STM32F103C8T6是一款基于ARM Cortex-M3核心的32位微控制器,它广泛应用于各种嵌入式系统中。最小系统是指保证微控制器能正常运行的最少组件集合,通常包括供电电路、时钟源、复位电路等基本组成部分。

网友R:
内部振荡器的存在解释了为什么STM32F103C8T6芯片在没有外部晶振的情况下仍能工作。不过,在某些应用场景下,可能需要更稳定的时钟源,这时就会使用外部晶振。外部晶振可以提供比内部振荡器更准确的时钟信号,这对于要求高精度的应用场合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S:
在需要高精度时钟的应用中,通常还是会使用外部晶振来提供时钟信号。

网友:
可以使用内部振荡器

网友T:
应该始终有一个稳定的外部时钟源

网友U:
STM32的时钟树非常灵活,可以通过软件配置来选择不同的时钟源。

网友V:
其性能可能会受到影响。内部振荡器的精度和稳定性可能不如高质量的外部晶振。

网友U:
在讨论STM32F103C8T6芯片的最小系统时,外部晶振通常是作为时钟源的一部分出现的,因为时钟信号对于微控制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相当于微控制器的心脏,负责提供必要的时序信号,以便于控制器和外围设备同步操作。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微控制器本身具备内部振荡器,这意味着在没有外部晶振的情况下,微控制器依然可以通过内部的振荡器产生时钟信号,从而保持正常工作。

网友W:
因为STM32F103C8T6芯片具有内部振荡器,可以在没有外部晶振的情况下提供时钟信号。

网友X:
STM32F103C8T6内置了RC振荡器,可以在没有外部晶振的情况下提供时钟信号。

网友Y:
配置了内部时钟源, 可以在没有外部晶振的情况下工作。

网友Z:
内部时钟源是由芯片内部的振荡电路产生的,虽然其精度和稳定性可能不如外部晶振,但在没有外部晶振的情况下,内部时钟源可以作为备用方案。

网友AA:
STM32的HSI振荡器可以提供高达8MHz的时钟频率。在不需要特别精确时钟的情况下,可以直接使用HSI作为系统时钟。

网友AB:
STM32系列微控制器通常可以通过内部RC振荡器(内部电阻和电容构成的振荡器)来生成时钟信号

网友:
为它内部集成了一个高速的内部振荡器

网友AC:
似乎在启动时使用的内部晶体振荡器在启动后会切换到外部晶体振荡器

网友AD:
内部RC振荡器的频率稳定性和精度可能不如外部晶振,因此在对时钟频率要求较高的应用中,仍然推荐使用外部晶振

网友Z:
RC振荡器的精度通常不如外接晶振

网友AE:
当选择内部振荡器作为时钟源时,不需要连接外部晶振。具体操作方法可以参考数据手册中的描述。

网友AF:
使用外部晶振来提供时钟信号。

网友AG:
建议使用外部晶振。

网友Z:
芯片内置了时钟源。

网友AH:
你可以使用内部的时钟振动器

网友AI(2024-07-06):
环氧树脂由于硬度的原因不能用于应力敏感和含有贴片元件的模块灌封,在模块电源中基本被淘汰

网友AJ:
一些静态测试参数还包括波浪、纹波、起伏和静态输出电压精度。

网友AK:
测试参数包括电源的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负载能力、压降、效率和输出波形

网友AL:
逐渐变细的孔(也称为邮票孔)变得越来越普遍

网友AM:
正激: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AN:
大于1的定义为极高导热的性能,而对于模块电源此水平的导热系数是无法达到其散热功能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