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无法理解Modbus RTU协议写多个寄存器的这两个参数!

楼主(2022-08-01):
STM32 IO口设置成推挽输出来控制光耦,从而控制继电器,现在采用的是灌电流的方式,但是一上电默认电平为低电平,我只能在程序里初始化函数后直接拉高,但是还是怕出现瞬间上电的现象,怎样能让他一上电到稳定的状态为高电平,在继电器那边加一个下拉电阻这样可行么

网友A:
奇怪,STM32的IO不是默认浮空输入模式吗?

网友B:
加个电阻上拉不就得了?

网友C:
上电是输入状态,一般是禁止上拉了,所以不会影响你的硬件

网友D:
肯定是在控制端, 光耦前面. stm32引脚上

网友E:
先拉高再设置输出模式。另外这个破问题根本不需要解决,从设置为输出模式到拉高那几个us根本不可能让继电器做出动作。

网友F:
STM32初始是浮空输入模式,如果你要保证上电时是高电平,加一个上拉电阻不就行了

网友G:
文不对题

网友H:
STM32初始是输入模式高组态